[电脑] 直头DP线改弯头

楼主(2021-11-18):
  双十一前入了台4K显示器换下了HKC的2K显示器,到货试机没问题准备挂墙,然后尴尬了--新显示器的接口是向后的,送的线是直头,插上后显示器和墙之间空间不够,插上线就挂不到墙上去。想买个弯头又发现DP弯头普遍价格比较贵(15块以上),想买又有点儿肉痛(刚败了显示器穷的),纠结了几天突然想到把直头掰弯不就成弯头了吗。正好前阵脑子抽了买了根DP的线(忘了新显示器会自带根DP线了),拿来试试看能不能掰弯。

  出乎意料的是线头外壳居然不是一休注塑的,用点力气就能撬开。

  把线夹松开,一侧的铁片向下弯90度,线就能轻松的弯成90度了。

  用铜丝扎好上焊锡把外壳和屏蔽层焊到一起同时起固定作用。

  外壳开个长槽重新套好然后用热熔胶填缝。

  一根直头线就被掰弯了。

  插上试试不碍事了,顺利上墙。

网友A:
这设计挺好,直的让楼主轻易地掰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设计挺好,直的让楼主轻易地掰弯了!

 要看看,线被掰弯90度后,4K通过时是不是4K也被掰弯90度?我解释是:90度?屏幕上的垂直线变成水平线?

网友:
挺好,灵机一动,省下15大洋

网友:
看成PD才进来的,原来是dp

网友C:
用的什么支架 我的离墙有13CM啊

网友:
这个操作不错,旧电视这个口的位置确实不好

网友:
牛大力出奇迹!!!!

网友D:
幸亏是不是一体化的,要是一体化的可掰不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幸亏是不是一体化的,要是一体化的可掰不弯了

一体的也没关系,用电吹风吹热就可以掰弯了

网友F:
建议把线材靠近铁壳部分,黑胶皮拨开1cm左右,减少弯折对线芯带来的形变

网友G:
这么刚强的线,居然被楼主活生生的掰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把线材靠近铁壳部分,黑胶皮拨开1cm左右,减少弯折对线芯带来的形变

黑胶皮拔了,要不然也没法让铁皮再和屏蔽层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刚强的线,居然被楼主活生生的掰弯了

线去除护套后很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看,线被掰弯90度后,4K通过时是不是4K也被掰弯90度?我解释是:90度?屏幕上的垂直线变 ...

呵呵,没有,线还是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支架 我的离墙有13CM啊

最便宜的不能调角度的那种,靠墙很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体的也没关系,用电吹风吹热就可以掰弯了

正解,本来是准备烤软了掰弯的,后来一看不是一体注塑的,就换了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幸亏是不是一体化的,要是一体化的可掰不弯了

楼下一哥们已经给解决方案了,加热后就可以掰了,我以前用这方法掰过电脑电源线。

网友:
我掰弯DC插头真是小巫见大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