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国者U视棒DT5236拆解测试

楼主(2021-11-18):
新入手的,支持模拟电视,FM,DTMB地面波电视,地面波软件使用同第一波道,门限低于第一波道。没有天线,MCX通用接口。

网友A:
也有好几个带天线的,只是玩一会就扔掉了。

网友B:
现在模拟电视还能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好几个带天线的,只是玩一会就扔掉了。

还能找到吗,我出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模拟电视还能用的吗?

好像没有了,主要看地面波,无锡这边能收到538,有我想看的央视十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能找到吗,我出邮费

好像还有一套在老家

网友C:
能当软件收音机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当软件收音机用吗?

应该不行吧,芯片都拍出来了

网友D:
无锡应该没有模拟信号了吧!
这么小,散热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锡应该没有模拟信号了吧!
这么小,散热有没有问题?

应该没有了,收地面波有点热,使用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了,收地面波有点热,使用没问题。

现在,用的也少了。现在的电视机出厂默认都有带地面波功能…

不过,不知道地面波的频率会不会被砍掉。给其他5G6G的让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的也少了。现在的电视机出厂默认都有带地面波功能…

不过,不知道地面波的频率会不会被砍掉。给 ...

最新出厂的电视不清楚,avs+ dra导致一大批用不了,这个棒本身也是不支持的,电脑上软件解码,我用的win10平板,放床头柜偶尔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出厂的电视不清楚,avs+ dra导致一大批用不了,这个棒本身也是不支持的,电脑上软件解码,我用的win1 ...

基本上都是 偶尔看看。

网友(2024-08-29):
引用 楼主:
最新出厂的电视不清楚,avs+ dra导致一大批用不了,这个棒本身也是不支持的,电脑上软件解码,我用的win1 ...

楼主你好,win10,BlazeDTV软件用3.5版的吗,我注册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