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MESTEK DP310(30V/10A)实验电源的维修

楼主(2021-11-18):
30V10A实验电源的维修,朋友电话说他的实验电源坏了。找了一下手头还没有这么大电流的电源。目前疫情影响快递物流,返厂不知道要多久。送来一看是个开关电源的实验电源,难怪那么轻。   拆看一看,保险管已炸裂,主回路有严重短路,主板拆下测量,两个功率管都短路了,其他元件未见异常。拆下,手头只有K3568的拆机件。8A500V稍小一些,感觉也可以。装上,串灯泡通电,灯一闪即灭,不烧管了。然后装机试机,电压0-31V,电流最大10A无压力,风扇也是随负载和电压有变化。两个拆机管救活一个实验电源,还是很超值的。

网友:
楼主好手艺,直接找到故障点

网友:
AMETEK就值钱,,,

网友:
用福禄克的都是高手!

网友:
不错,这么大功率呢

网友(2023-03-10):
话说这个电源靠谱不?打算入手一个

网友:
突然有个想法,用ATX电源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