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Midea家用便携切碎机 拆解看做工

楼主(2021-11-18):
也是,请大家看看它的做工怎么样?
先是他的外观。

下面是他的充电接口以及充电线

下面是他的杯体和刀具。
杯体材质玻璃材质。

上面是他的按键区域以及指示灯区域,只不过指示灯不亮,是看不着的。

下面是他的杯盖

下面是它的技术参数。

上面是他的安全检测装置
检测原理霍尔检测。
就是杯盖上有一块磁铁,而他的对应位置是有霍尔检测装置。

下面是他的18650锂电池

下面是他的锂电池温度检测装置。

下面是他的电机

下面是它的密封垫

下面是他的齿轮箱,齿轮材质是金属的。

下面是他的按钮胶垫前后

下面是他的微动开关。

下面是他的结构。

下面是他的电路板。

感谢大家的观看。也请大家评价一下,他的做工怎么样?

网友A:
这个估计只能切大蒜吧,我有一个插电的,可以绞肉,就是马达一发热就停机

网友B:
感应磁体外漏?不怕生锈和污染食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只能切大蒜吧,我有一个插电的,可以绞肉,就是马达一发热就停机 ...

是的,这玩意儿只能打大蒜,适当的辣椒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应磁体外漏?不怕生锈和污染食物么。。。

因为他的磁铁下面是有塑料和食物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