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塑料上的划痕用什么磨头去呢

楼主(2021-11-18):
这种黑色亮面塑料 或者叫钢琴漆? 用电磨打磨能搞掉么

网友:
软布上涂抹牙膏研磨应该可以。

网友:
直接 抛光

网友A:
用溶剂擦拭

网友B:
都不适用,用泡沫轮!

网友C:
羊毛轮  紫薯布丁

网友D:
电磨会越磨越多 。可以考虑溶剂熏蒸 或亚克力抛光火焰抛光。最简单搞个防风打火机 用火焰燎几下。

网友E:
羊毛。在眼镜厂看过。得上蜡抛光才行.技术也很重要。

网友:
我用砂纸配合下图这种抛光板。
万用表和USB电量计的透明有机玻璃都用这个打磨了,光亮透明,效果很好。
大约是用1000目勇士砂纸打磨第一次,然后3000目勇士砂纸打磨第二次,最后用这个打磨块的白色细面打磨抛光
不是透明塑料,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这种抛光板的绿色粗面打磨,然后再白色细面打磨就可以了(这个方法也许抛光透明塑料也可以,不过我只在非透明塑料上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适用,用泡沫轮!

泡沫轮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溶剂擦拭

什么溶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磨会越磨越多 。可以考虑溶剂熏蒸 或亚克力抛光火焰抛光。最简单搞个防风打火机 用火焰燎几下。 ...

火焰? 会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羊毛。在眼镜厂看过。得上蜡抛光才行.技术也很重要。

蜡我还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羊毛轮  紫薯布丁

好的 谢谢

网友:
棉花或羊毛轮,加牙膏

网友F:
羊毛轮+抛光蜡,可达镜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羊毛轮+抛光蜡,可达镜面。

这个要控制速度慢慢来还是咋样,我上次不小心滋一下就把塑料刀柄磨花了,看上去像是摩擦导致温度过高烧熔的,有点像被火燎过

网友:
抛光用的泡沫轮

网友:
用美甲抛光砂条  一个字;好用

网友:
有些塑料用喷枪烤一下就会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