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鲍鱼2.1s t12控制板

楼主(2021-11-18):
刚开始上电4148炸了,然后发现q2击穿了,全部换了,在上电,2954炸了,单片机是stm32f103cbt6.现在是单片机能烧录程序,就是上电单片机会发热,是不是单片机挂了!

网友A:
上的电压太高全部击穿了吧,单片机有3.3稳压,稳压估计也穿了!

网友:
这是C大的作品,后面还加了时间显示,板子焊好了要检查有没有短路,上电的时候注意极性别搞反了,好像是24V就可以了,正常情况下不应该炸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的电压太高全部击穿了吧,单片机有3.3稳压,稳压估计也穿了!

有可能,
估计用了工频变压器……

网友:
这个鲍鱼和之前的白菜牛肉有没有关系?

网友:
这焊台确实好用,我的还是2014年D的

网友:
2954来路正不正 不正的话炸也正常

网友:
2954炸,单片机99%挂了,只有1%的生还概率,据说立创的2954都有炸的,更别说淘宝货了

网友(2022-02-16):
2954我在淘宝买了两家的,都挂了,后来在立创商城上买了几个贴上电压稳稳的。

网友:
我也制作了 也是烧录成功上电不显示有待机0.09a电流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2954一开始买的淘宝的 全炸了 后来在立创买的6快一个 现在还在家扔着呢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我用的是白菜白光电路,也就是运放控制那种,遇到过几次故障都是输出MOS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