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古董佳明手持机:Garmin GPSmap 60C

楼主(2021-11-19):
先来个年轻时的照片镇楼:

最近在摆弄一个网络硬盘,想利用一下淘汰闲置的老旧硬盘,翻旧硬盘时翻出一个老古董佳明手持机——GPSmap 60C,已经有十几年历史了。十几年的时间,已经足以让一个少年变成一个大叔了。

年迈的机器是这样子的:

外观已经惨不忍睹了,包胶长毛,屏幕有散射状条纹。然而,最关键是,装入电池不能开机了。

结果就是拆呗。。。

拧开螺丝,很轻松打开。

中间有个塑料支架的螺丝固定位置已经断裂了。不影响使用。

背面这一面里是各种接口。

把电路板取出来,不算复杂,做工很好(台湾生产的),天线很粗。

反过来,拿开屏幕,看到这面比较简单。

屏幕模块。

SHARP的屏幕,上有一层不知道是什么涂层,是减少屏幕反光用的。已经部分脱落了。

屏幕上有放射状的条纹,不是裂纹,摸上去很硬,像环氧树脂一样的感觉,擦不掉。不管它了。

屏幕排线。

看了一下,主要这个电池触点太脏了。

把触点刮了一下,露出亮亮的铜的颜色。装回去,放电池开机,OK了。

调节屏幕亮度,分三档:不亮、微微亮,最亮。

晚上看还可以。按键有背光。
放在窗边搜了一下星,市区低层楼房的室内,没搜到什么星星。

第二天到外面空旷的地方试试,好久没开机,第一次搜星特别慢,

花了大概十来分钟去重新定位。十几年前的技术了,与现在的GPS软硬件技术不可同日而语。

终于成功定位了。
记得当年还讨论过,除了那些GPS卫星之外,卫星图右上方在运行的那个红心圆形的是什么东西。

回到室内窗边,GPS信号很弱了。

但依然可以成功锁定卫星定位。

其他几个界面。
数据界面(距离、速度、高度等)

地图界面,这是当年Garmin机器的很先进的功能了,可以导入DIY地图。怀念当年的小胖熊。

罗盘

设置界面。

老机器复活了,然而科技一日千里,老机器也只能放在箱底吃灰,偶尔拿出来回忆一下逝去青春的岁月。

网友:
看屏幕这样,应该是偏光老化了,这个太老,也不值得折腾,折腾坏了,偶尔拿出来把玩一下也不行了,拿这个位置去查,显示在河中间,有点离谱了,查了参数,正常应该在5-20米范围内,可能是设备太旧的缘故

网友A:
定位在河中间不一定是GPS误差大,国家要求电子地图必须有规定的人为误差,它自己配套的GPS软件会自动修正这种误差,而这个老GPS则是没有修正的,所以就会对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位在河中间不一定是GPS误差大,国家要求电子地图必须有规定的人为误差,它自己配套的GPS软件会自动修正这 ...

不然人人拿个手机都可以干间谍工作了

网友:
我有一个更老的:60;还在服役

网友:
这个系列还有在卖的,价格还是要3000多。当年很心水这款,后来入手了奥勒冈400., 屏幕比这个大点,但信号不如这个。

网友:
我就喜欢这种半透半反的屏幕

网友:
按键多的要3千元以上,我买过简化版201x手持机,方向键变成摇杆,没有卫星图。

网友:
当年有这的都是土豪,现在也依旧是。

网友C:
这个机器我仍然在用啊,而且非常好用。现在还是可以下载支持等高线的 OpenTopoMap 开源的地图包用,但找不到一个很全又支持中文地名的,自己编译生成看文档看了好久没搞明白上网站看了一下现在更新了好像支持 Local language 了,有空了下载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我仍然在用啊,而且非常好用。现在还是可以下载支持等高线的 OpenTopoMap 开源的地图包用,但找不 ...

用来干啥?我也有一个手持机。

网友E:
看的出楼主当年很豪

网友:
这些功能,现在的佳明手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来干啥?我也有一个手持机。

户外活动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来干啥?我也有一个手持机。

我是登山和徒步的时候用,2节爱乐普电池比手机耐用耐摔,可靠性完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登山和徒步的时候用,2节爱乐普电池比手机耐用耐摔,可靠性完胜

是的,除了耐用耐摔之外,户外活动长时间记录航迹,手机无法代替手持机。不过现在一些户外手表也已经可以做到了,例如佳明的Fenix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的出楼主当年很豪

比起音响和摄影,玩GPS这个算不上土豪,只是把和别人吃饭喝酒的钱用在这里而已。而当年地图资源很少,比起硬件,那些玩DIY地图的才是令人仰慕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位在河中间不一定是GPS误差大,国家要求电子地图必须有规定的人为误差,它自己配套的GPS软件会自动修正这 ...

GCJ坐标相当奇葩,非线性偏移的算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然人人拿个手机都可以干间谍工作了

电影看多了,就是个收费的理由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影看多了,就是个收费的理由而已

国内地图确实是要求必须是偏移坐标,禁止直接使用真实坐标的

这个是强制性规定,但是没有统一标准和技术要求(想想确实也不能统一,否则和真实坐标直接出来有嘛区别?)

然后,然后几家导航各自搞了一套偏移坐标协议,开发者可以使用转换功能互相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