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保守党?漫步者高音头的分频电容,是不是太离谱了:

楼主(2021-11-19):
漫步者卖了十几年,很多人用的车门丝膜高音头p5nt。

p5nt采用最简单的6db分频,即串接一个电容;附送的电容值很折中,3.3uf,面对参差不齐的各种车厂原配中低音扬声器,这是比较安全的做法;

但是注意,p5nt的阻抗6Ω;而非常见的8欧。(新款p6nt,铝膜,阻抗低至4欧姆,但自带分频器,按下不表。)
根据计算公式:c=1/(2πfR)

换算可得,分频点居然高达8k?

一般音箱高低音分频点在3k左右,要知道除了钢琴的高音部分,没有任何常规乐器和人声超过8k的:

当然,单电容分频点并不精准,是有一个延伸范围的;

也当然,上图只不过是基准频率分布,不同音色包含不同谐波,即使男低音也有8k以上的谐波。在数学上可作傅里叶展开,这个方法也是音频电路能够基本还原真实声音的基础。

但分频在8k,是否太高了些?

就实际听感,高音头明显让声场丰富了,但音量并不是很大。有时候为了确定它的状态是否正常 ,得凑近方可。这使我疑心3.3是否太保守了?
有的车友改串接4.7微法电容,据说也听不出特别的差异。。。

网友A:
不接电容呢,高音喇叭会不会坏

网友B:
这个电容是不是无极性电解?

网友:
就这水平的喇叭和技术,
就别搞的那么神秘,
以为是个白银,
其实只是一块废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电容呢,高音喇叭会不会坏

高音喇叭振膜冲程小,不适合低频信号

网友C:
楼主用喇叭的标定阻抗计算是错误的
喇叭的标定阻抗是用特定频率下阻抗曲线在Q尖峰过后测得的极小值,一般低音喇叭是315Hz,高音的不清楚,但也不会高过常用分频点,如一个高音喇叭1KHz时是4Ω,分频点取在3.3KHz,那时的阻抗可能就是8Ω了

网友:
穷玩了十几年的音箱,DIY喇叭、分频器、功率管、大水塘。。最后发现影响音质的核心居然是DSP。低音和高音原来不是靠一个均衡器就可以调节的,也不是分频器可以提升的。在DSP里他们叫,低音的动态,高音的清晰度,需要增加的是音频的脉冲力量,有点像激光脉冲的意思。一个免费的viper4A能让随便一个垃圾安卓手机爆发出顶级音响的效果,就瞬间解毒,退坑。这些个电容,电感,分频器调整,调整提升不大,收效甚微,也太花费时间。要么就直接上贵的功放,里面的软件DSP程序是DIY不了的。

网友:
取大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喇叭的标定阻抗计算是错误的
喇叭的标定阻抗是用特定频率下阻抗曲线在Q尖峰过后测得的极小值,一般低 ...

这些原理当初学过,现在都荒废了。。

类似这种计算器,也是用 固定阻抗:
www.elecfans.com/tools/yinxiangfenpinqi.htm

楼主:
很想测试一下。但是拆车门,焊电容,说实在对于 懒人是个绝望的任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想测试一下。但是拆车门,焊电容,说实在对于 懒人是个绝望的任务。

那就掏点钱让别人搞吧,你总得付出点什么吧,时间和精力或者金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接电容呢,高音喇叭会不会坏

高音喇叭功率小,普通音乐中中低频占主要部分,不接电容的话很容易使高音喇叭过载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音喇叭功率小,普通音乐中中低频占主要部分,不接电容的话很容易使高音喇叭过载烧坏。 ...

送的电容是2.2uf的接上去喇叭就没声音了,手上没有无极电容干脆就不接电容了

网友:
我车上高音用的瓷片电容。

网友:
漫步者自己估计也就是随便一搭,不用这么分析。

网友E:
我串6.8u,不满意。再并6.8u才好。所以用15u左右均可,听感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喇叭的标定阻抗计算是错误的
喇叭的标定阻抗是用特定频率下阻抗曲线在Q尖峰过后测得的极小值,一般低 ...

嗯嗯,三人行必有我师,谢谢科普。我临时学了一下,确实是这样:

厂商的标称阻抗是最小值。然后以p5nt的f0=2k,假设在此图就是它的阻抗曲线吧,对应阻抗我估测为18欧,计算可得电容值约4.5微法左右;

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换成3.3微法,确实可以反推出分频点可以在3-4k这个区间。

只不过我不理解为何把最小值作为标称阻抗。厂商也不公布阻抗曲线。让应用者难以捉摸?

当然就听感而言,纠结于高音声量太小也无必要。声音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光听低音炮或者高音头都非常难听的,但混入中频就完全不一样了。要单独听的话,也就中频能对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串6.8u,不满意。再并6.8u才好。所以用15u左右均可,听感为主。

这这这,其实已经让很多中音进来了。当然对于好的扬声器,也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是不是无极性电解?

那上面的NP就是无极性的意思,还有用BP标记的,双极性,,,

网友:
两个有极性电容反向串联,不就可以当作无极性的使用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