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网络和访客网络是否会相互干扰?

楼主(2021-11-19):
尤其是2.4g的传统频段。

同一频率,却分了2个ssid,相当于无端制造一个始终和你同一信道且信号强度一样的邻居。

但考虑安全和来客的方便,我还是设置了访客网络。

出发点一,强迫症的我对于任何WiFi设备,只要标签印有mac的,一律撕掉。但很多设备比如机顶盒,遥控器按按就可以看到,若接入主人网络,会使mac过滤失去意义。
出发点二,访客网络可以关闭内网访问,即使被蹭网,也多一个屏障。

所以我对于不怎么透明的智能设备,比如网络摄像头、小米开关等等,一律接入访客网络。

但最近发现,访客网络偶尔会罢工,表现为摄像机离线,手机wifi图标消失。

几天一次或者一天几次,数秒至数十秒后,自动恢复。偶尔也需要重启路由器才能恢复。

这种情况下,是否把2.4G主人网络关闭为宜?反正主力设备都逐渐5G wifi了。

有遇到类似情况的码友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
网络安全涉及太多,起码得有相当高的黑客技术才能做到对应等级的安全设定。过滤MAC,白名单什么的可以说自娱自乐而已,看看公开的黑客案例,都是利用0day漏洞直接获得root,不会按你的思路玩。

网友A:
可以设置通道隔离,这样设备间就无法相互扫描访问,至于隐私,你其实没啥隐私!!!

网友:
有技术的黑客不会把实际耽误在我们身上,而且我们已知的小手段,都是摆设, 目前,我们已经没有隐私.

网友:
最好的方案是装两条宽带,用两个路由,实现真正的物理隔离,不过话说回来,家庭用有必要隔离吗?

网友B:
用两个路由器,自己用的不限制,访客用的使劲限制。

网友:
我们都是透明人,爱国为设备很伟大

网友:
把2.4G网络关闭,,,2.4G网络的主人和访客都会关闭的

网友C:
你揭掉标签有什么用?掩耳盗铃罢了,一般人也回去去到你家路由器的地方查看。再说了BSSID就像你的脸,只要你出门别人就能看见。你会说你带口罩,如同那隐藏ssid,别人家的路由器还是能扫描到,通过相互交叉比对信号强度时延坐标,就能够定位你的坐标,说不定你现在通过mac就能查到你的位置信息。

网友:
支持主客双SSID的其实都是同个频段里的双信号,也就是说其实接入的是同一个设备,但是走的不同策略,访客网络适合给客人用,主人网络适合比较熟悉的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揭掉标签有什么用?掩耳盗铃罢了,一般人也回去去到你家路由器的地方查看。再说了BSSID就像你的脸,只要 ...

先谢谢你及楼上下各位。有些东西我知道,我也只是追求狭义的隐私安全。比如我邻居用了mac过滤,那么我看一下他某个设备的标签,至少白名单这关就能混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通道隔离,这样设备间就无法相互扫描访问,至于隐私,你其实没啥隐私!!! ...

谢谢!愿闻其详。我路由ASUS的ac86,好像没有类似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路由器,自己用的不限制,访客用的使劲限制。

嗯嗯,这个不错。实际上我流量根本用不完,有个sim卡的随身wifi也一直闲置。可以让访客用。但是智能设备呢?接入随身wifi的话,稳定性,信号强度是个问题

网友:
为何不绑定自己常用设备mac,然后限制下不就好了。

网友D:
我的路由器开启访客会导致2.4不稳定,断网,5G不会,关闭访客2.4就稳如狗。

网友E:
有双拨的话,一般是光猫百兆口接一个路由器供客人用,千兆口接一个路由器自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路由器开启访客会导致2.4不稳定,断网,5G不会,关闭访客2.4就稳如狗。 ...

同感。

如今好一点的路由,甚至允许访客网络也分N个;但我直觉2.4g开多个ssid总归不妥。

偶尔断N秒乃至数分钟,其他无碍,唯网络摄像头的视频分析是上传到服务器进行的,一旦离线,则异常情况的抓拍和推送会漏掉。

何况访客网络最近出现1次瘫痪无法自动恢复的情况(此时2.4G主人网络依旧正常),若没有及时发现,监控形同虚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双拨的话,一般是光猫百兆口接一个路由器供客人用,千兆口接一个路由器自己用。 ...

没有 啊 ,据说可以vlan搞双拨,但 我光猫 百兆口是给it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啊 ,据说可以vlan搞双拨,但 我光猫 百兆口是给itv的。。。

换一个4口猫就是

网友:
我是一个主路由+3个作为AP的路由。3个AP均开启2.4G/5G,三个2.4G同一个ssid、密码;三个5G同一个ssid、密码;均开启kvr,无缝漫游切换,
所以,AP的2.4G,属于主网络,我是专用于房屋各处的智能设备;AP的5G,属于主网络,用于家里人各种移动设备,比如手机平板笔记本等。

然后,还有一个主路由嘛,主路由关闭主人2.4G,关闭5G,仅仅启用访客2.4G网络!设置定时开关该访客网络。来客人了,提供这个,并且内网隔离。稍微限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