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日立变频柜机如何强制制冷,我拆机收氟

楼主(2021-11-19):
就这款

谢谢大家,全网搜不到柜机的强制制冷啊

网友:
把温度探头泡热水里面开制冷就可以了

网友A:
在柜机里找到温度传感器,置于热水里或者包上热抹布,机器就可转到制冷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柜机里找到温度传感器,置于热水里或者包上热抹布,机器就可转到制冷模式。 ...

这是个办法,嘿嘿,看了日立的说明书,好像外机温度还要高于21度,扯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办法,嘿嘿,看了日立的说明书,好像外机温度还要高于21度,扯淡
...

目前这温度下,直接开制热,然后打开外机壳子,拔掉四通换向阀的插头,让循环为制冷模式,然后按照正常方式收氟。

网友B:
先把四通阀线去掉,再开制热,头条上很多收氟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四通阀线去掉,再开制热,头条上很多收氟视频

拆外机盖子觉得太费事了,空调在设备阳台,太憋屈

网友:
两个传感器,内机一个,外机一个,内机要低于设定温度,外机每个品牌都不一样一般要大于0度且内外机温差有范围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