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台招投标专用POE交换机,锐捷RG-AM5528(ES),价格不便明说,大家看看就好。

楼主(2021-11-19):
如题,这批机可能是2017年上架的,近几天连着坏了2台,无供电,还好问题不是特别大,处理就OK了。看上去整体做工还不错,电源是麦格米特的,顺便给大家看看展示展示。

内部做工, LED的导光柱和早期的CISCO交换机类似

电源板是麦格米特的,24V10A

背面图,还有一只FLASH

已经修好,正在试机

网友:
对于我来说那个开关电源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我估摸着这价格起码上万。

网友:
好奇怪的电压。。

网友:
居然还POE我去,这货的性价比好低啊,主要是这个品牌的产品性价比相对低很多

网友:
有多余的给弄个玩玩,准备换POE监控了

网友A:
投标产品,肯定是小品牌,价格不透明才有操作空间

网友B:
我一直有个问题,这种带管理的交换机如果bootmenu的密码忘了可不可以通过把闪存拆了上编程器清空后重写boot的方法删掉bootmenu的密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投标产品,肯定是小品牌,价格不透明才有操作空间

锐捷不是小品牌,国产三大家,H3C,华为,锐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锐捷不是小品牌,国产三大家,H3C,华为,锐捷

ZTE被你吃了

网友:
以前还有烽火,瑞斯康达,现在不清楚

网友:
被花旗国吃了!我没有你那么大的口气!

楼主:
这个可能是给无线AP用的,不是监控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有个问题,这种带管理的交换机如果bootmenu的密码忘了可不可以通过把闪存拆了上编程器清空后重写boot ...

这种一般都有Console口  连电脑用命令可以配置的,去除密码更是小事一桩。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是给无线AP用的,不是监控用的。

这种非标的估计传不了10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非标的估计传不了100米

传统室分/智分方案,采用同轴电缆馈线的部署方式,如果需要实现双流MIMO,就需要双股电缆,同时为了减少信号损失,延长部署距离,还需要更粗更硬的电缆,增加了施工成本和部署难度。锐捷智分+解决方案,在智分三代的技术基础上,对线缆进行了进一步优化,可以直接采用超五类或六类网线部署100米的距离,不仅实现了百米网线下的性能无损传输,同时还完全符合综合布线规范,满足结构化布线标准。无论是从前期弱电智能化设计、中期施工实施、后期管理维护,都带来了更大的便利性。

网友:
RG-AM5528(ES)系列采用和以太网交换机相同的24个下联接口,同时提供2个千兆电口和2个万千自适应光口,无线地勘数据统计可以参考有线网络信息点的统计数据,实现快速,精准,高效的地勘统计数据。和传统的无线网络工程模式相比,智分+解决方案有效的避免了前期地勘复杂,后期实施偏差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一般都有Console口  连电脑用命令可以配置的,去除密码更是小事一桩。 ...

你说的是设置密码,可以开机中断启动选择跳过密码或者删除设置文件来做到.问题是我这台交换机中断启动后要密码才能做以上操作,所以想着清空闪存重写boot来破解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