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一下,“杂牌”无线充电器会搞坏手机吗?

楼主(2021-11-19):
想搞个无线充电器玩玩,不知道搞杂牌的会不会搞“伤”手机?
是无线充电器,是无线,无线。不是有线
使用正规充电头的情况下。

网友A:
应该不会 去年疫情时候 论坛里有个哥们回老家被隔离 带的飞利浦电动牙刷没电了 用电磁炉充的电 手机保护功能可比电动牙刷强多了 无线充也没电磁炉暴力 那手机用杂牌无线充肯定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 去年疫情时候 论坛里有个哥们回老家被隔离 带的飞利浦电动牙刷没电了 用电磁炉充的电 手机保护功 ...

我也是这样认为,无线充应该是一个电磁转换的过程,手机内部会“解码”。不过还是问问,学习更多。

网友:
想想手机多贵,一个好的无线充电器多贵不就有答案了嘛。好东西我是不舍得用山寨来伺候的

网友:
有一个搅拌杯的无线充电器,将苹果x放上去,可以充电,只是较慢

网友:
各种山寨都用过,对手机基本无影响,就是有些山寨充的过程中,手机容易发热严重。

网友:
这种问题太罕见了,喜欢

其实充电器无所谓协议啥的,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基础握手协议,最多速度有点差异,不像有线充电器对波纹和功率有应性需求

网友:
手机在接收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个整理的过程。但是还是尽量用品牌的,某米的也不贵。

网友:
用电磁灶充电?第一次听说,效果应该不错吧?功率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