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纳米膜加热管问题

楼主(2021-11-19):
办公室集米M2热水器坏了,拆开发现石英玻璃加热管上端电极处打火,想买一个换上试试,但万能的X宝没找到,这根加热管是φ16*110的,不知用什么可以替换。

另外,介绍说这根是纳米膜无内胆加热管,是不是玻璃管表面有一层涂层来加热,但里面自由放置了一根看似电热丝又没有连接两电极的是什么东西,宣传画中还会发红,是不是被烧红的?哪位老师给讲讲

网友:
啥纳米,都是炒概念的

网友:
我觉得就是碳纤维加热管

网友:
办公室的东西,这样玩的话领导不会喜欢滴

网友A:
直接买新的吧,也不贵,还不够你一天工资的,没有必要浪费公司人力资源

网友B:
就是石英管内的电阻膜涂层加热,至于那个螺线可能是引导水流旋转以提高加热速度的结构,宣传时为了显眼用彩色来渲染的,实际可能里面只有水气泡浮动,达不到发红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新的吧,也不贵,还不够你一天工资的,没有必要浪费公司人力资源

这不就是瞎折腾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石英管内的电阻膜涂层加热,至于那个螺线可能是引导水流旋转以提高加热速度的结构,宣传时为了显眼用彩 ...

看来是这么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