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联想SL700 240G 掉盘 求指导

楼主(2021-11-19):
我的联想SL700 240G也掉盘了,拆开看是群联的PS3111的芯片,镁光闪存,掉盘后开始显示SATAFIRM S11,用俄国人的工具先认芯片,再修复后就不认了(是不是这一步完成后不应该关机,要直接断电??),现在短接偶尔可以进入PS3111模式,但是后面刷自制FW就不认盘了,有高手指导吗

补充内容 (2021-11-29 18:17):
用ASM1153的转接卡,开卡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固件生成工具生成固件 在SATA接口升级刷不就完了

也试过找块老主板SATA接口改成IDE,但是短接后不认盘,只有在ahci模式下能认 20兆的未初始化的。

网友(2022-02-01):
引用 网友B:
大概一个多月前升级的吧,很顺利,我是好盘升级的,就是这个

这个我试过 能升级固件,但里面没开卡信息。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2021-11-19):
小品牌SSD不要买,出问题概率太高了

网友:
联想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做固态,找别人代工然后贴牌,这样的盘出问题的风险就比较大

网友C:
PS3111开卡啊,刷什么固件!!

网友:
直接开卡最好,刷论坛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3111开卡啊,刷什么固件!!

开卡是不是要usb转sata的转接卡?不能直接查主板的?

网友:
重新开卡就OK了……

楼主:
求ps3111开卡教程:是不是需要usb转sata的ASM开卡板啊

网友A:
直接用固件生成工具生成固件 在SATA接口升级刷不就完了

网友:
PS3111可以搞得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固件生成工具生成固件 在SATA接口升级刷不就完了

最早显示SATAFIRM S11的时候查的信息:
v0.772a
Drive: 2(USB)OS: 10.0 build 19043

Model: SATAFIRM   S11
Fw   : SBFM71W0
Size : 228936 MB
P/N  : 5P1-********* , SBSM71.0
S11fw: SBFM71.0, 2016Dec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固件生成工具生成固件 在SATA接口升级刷不就完了

试了好几个SBFM71.**打头的改名后生成FW.exe,现在只有短接插电才能认,刷进去后,显示成功了,按教程也是直接断电,但还是不成功。不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B:
sata只挂坏固态试试
把fw文件拷入启动u 盘,u 盘启动后进pe,运行fw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a只挂坏固态试试
把fw文件拷入启动u 盘,u 盘启动后进pe,运行fw

试过了,pe下还是要短接插电才认,刷了好几个固件,显示成功,直接断电,还是不行

网友B:
拍张镁光闪存的照片上来看看,运行那个查id的软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pe下还是要短接插电才认,刷了好几个固件,显示成功,直接断电,还是不行 ...

自己用的话,用asm的USB,再刷论坛的开卡工具,重新开卡的话,会重新抓坏块,SSD好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张镁光闪存的照片上来看看,运行那个查id的软件看看

下面是最早的时候,只是掉盘后用这个毛子的软件差的结果,后来刷过以后就不认了,只能短接直接插电认成 PS3111了,

Phison S5/S8/S9/S10/S11 flash ID reader v0.8a by Ochkin Vadim
0: (HGST HTS541515A9E630
1: (MICRON L85A NGFF
2: SATAFIRM   S11
Please select drive number:2
Drive: 2(USB)
Model: SATAFIRM   S11
Fw   : SBFM71W0
Size : 228936 MB
ReadFID - 2781 ms.
P/N  : 5P1-1701****3   , SBSM71.0
S11fw: SBFM71.0, 2016Dec28
S11rv: M71.0-25
Original Model: Lenovo SSD SL700 240G
Bank00: 0x2c,0xb4,0x78,0x32,0xaa,0x4,0x0,0x0 - Micron 32L(B0KB) TLC 384Gb/CE 384Gb/die
Bank01: 0x2c,0xb4,0x78,0x32,0xaa,0x4,0x0,0x0 - Micron 32L(B0KB) TLC 384Gb/CE 384Gb/die
Bank04: 0x2c,0xb4,0x78,0x32,0xaa,0x4,0x0,0x0 - Micron 32L(B0KB) TLC 384Gb/CE 384Gb/die
Bank08: 0x2c,0xb4,0x78,0x32,0xaa,0x4,0x0,0x0 - Micron 32L(B0KB) TLC 384Gb/CE 384Gb/die
Bank09: 0x2c,0xb4,0x78,0x32,0xaa,0x4,0x0,0x0 - Micron 32L(B0KB) TLC 384Gb/CE 384Gb/die
Bank12: 0x2c,0xb4,0x78,0x32,0xaa,0x4,0x0,0x0 - Micron 32L(B0KB) TLC 384Gb/CE 384Gb/die
Controller    : PS3111
Flash CE      : 6
Flash Channel : 2
DRAM Size,MB  : 32
Flash CE Mask : [++--+--- ++--+---]
Flash Mode/Clk: 5/7 (Set 5/7)
SLC Cache     : Default
IOCtl: ReadParamPageA7 failed 0x79!
Param[A7] : 00
Plane : 4

Defects All(per plane)  Early           Later
IOCtl: APKey2 failed 0x79!
IOCtl: APKey2 failed 0x79!

网友B:
大概一个多月前升级的吧,很顺利,我是好盘升级的,就是这个

试运行了一下,界面和你的不一样

压缩包应该是在论坛下的

网友:
不是直接双击cmd文件生成的,而是Windows开始、运行,再怎么转下,然后指向这个cmd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