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没有翻车,我又打黑一把博世冲击钻GSB550

楼主(2021-11-19):
上次打黑了一把博世热风枪,后来发现热风枪的用处还真不少,特别是吹热缩管,之前都是打火机烧。   这次给大家展示一下前几天刚打黑对一把博世冲击钻,型号:GSB550,机器到手是剪线状态,钻头转不动的状态,40包邮到家咸鱼弄来的,开始上图

打开后发现,机器磨损很小,转子和碳刷都很新,机器是2020年产的

看看这个齿轮,没有磨损

转子定子拆下来,万用表量一下,转子和定子都通电,到此,我觉得40元没亏,哈哈

查看卡死原因:因为机器过热,把定子上的塑料件软化了,然后把定子卡住了,清理下来还真不好弄,塑料都重新塑形了,我拿热风枪先加热一下,然后上拉马,拉活动了之后,把塑料件用斜口钳剪下来,定子转子分离,

钻头打磨了一下,没拍照,上了光油防锈,生锈的小部分补了点黑漆,螺丝生锈了,打磨一下,喷了黑漆

组装,试机,一把成功,博世的质感比我之前的杂牌强多啦
而且发现博世有防触电功能,钻头打到电线也没事

装机完成,博世机器转起来有一股啸叫,不知道是不是博世都这样,至少这个机器是正品,如果仿品能做到这个地步,那就完全可以自己成立品牌了,没必要防的,所有这个不是假货

这次打黑没有翻车,机器成色不错,完美收工,谢谢观看,下期预告:打黑一把博世锂电钻,GSR-120li,货还没到手,希望不要翻车

网友:
请教打黑教程

网友:
看得我都想到闲鱼去捡漏了。

网友:
也买过得伟的冲击钻,发现这家伙最鸡肋,混泥土干不动,钻木、铁嘛同心度差,红砖墙我用普通电钻加水三角钻还更平整,

网友A:
线圈怎么看起来有点象烧了?

网友:
奇怪了,既然线圈没糊了。

楼主:
打黑其实也蛮靠运气的,但是有时候这个运气也会凭借经验躲避,一般剪线的电动家伙必然是有毛病的,买回来接线就用的比例很少,所以至少要会电路问题排查,就是万用表的使用,其次就是电烙铁的使用
网上买这种黑货,看不到真实的东西,但是可以通过卖家的图片细致观察,能拍到螺丝的图片,看看螺丝有没有拆过,我打黑一般都是自用,所以也会看外观,外观不好的翻车概率也大,因为使用时间也挺长的

网友:
定子线圈都变色了居然还未短路?估计稍微用一下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怎么看起来有点象烧了?

线圈发黑是因为塑料件黑了,染了,我仔细观察过发黑的线圈部分,铜线没问题,而且线圈铜线质量很好,看来大品牌的东西卖的贵是有道理的

网友:
线圈虽然没烧,但是产生过高温,绝缘下降很厉害,可能不知哪一天就击穿了

网友:
定子线圈都变色了 塑料支架都融化变形 可见当时温度有多高 命不久矣………………

网友:
怀疑那个定子线圈就是个铜包铝的,长时间使用发热使塑料骨架融化,所以这货可能就是个山货!

网友:
都看出定子颜色变了,能用,不错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恭喜啊,淘到好东西

网友:
定子线圈都变色了,估计是不能出大力干大活的家伙。

网友B:
偶尔用一下还是可以,长期钻孔又重又累,打墙又打不进去

网友:
我不敢跟你说我也是40收了个基本全新一样的,就差个包装的

网友:
打黑 要是买国产工具没有 或者国产工具做得不行的产品呢 还可以理解·····    你打黑买这种最常见最普通的电钻 ··· 这种报废成色还沾沾自喜 ····这就有电不理解了这玩意5元卖我 我都要考虑下买来是否有用 没用的话5元我也不会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尔用一下还是可以,长期钻孔又重又累,打墙又打不进去

一年钻不了10个孔,你猜能用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