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X折腾』折腾华为光纤猫之HG8540M

楼主(2021-11-19):
『X折腾』折腾华为光纤猫之HG8540M
也是大妈那拿的,不过都是百兆口,研究破解了以后,找了咸鱼商家回收了。
最早的老版路由器,之前有拆过

升级不带无线功能的

另外一版带无线功能的

后面发现其实固件都通用,有高玩刷上新版通用固件后,连地址都可以自选了

拆机看看带天线的光猫

背面很简洁

其实当时挺想要华为一款双频路由器千兆一体机的,无奈价格250+,跟K2一样,最后选择了诺基亚贝尔金的,小黄鱼60包邮到手,恢复出厂后直接更改参数即可使用。一机顶三。

网友A:
这个猫不知道抓老鼠如何

网友:
这个可以把网线隐藏在路由器下面,有点意思,做工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猫不知道抓老鼠如何

稳定是真的,但是只体现在百兆下面,好像也有端口1是千兆的,不过要相应的芯片和网变能够改

网友B:
想知道大神破解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大神破解了什么

都是看教程的。。
华为的光猫有个华为的专门界面,也可以通过telnet代码转换成电信、移动、联通界面。。。然后有的官方为了精简以及禁止通用,就会删掉相应的文件。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上传固件达到可以通过代码命令来更改界面。

网友C:
这种发热厉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发热厉害吧

还好,早年同事用的就是这个光猫,用了两年多都没去动他,好好的

网友D:
巧了,我也有一个HG8540M在吃灰,麻烦分享下咸鱼商家及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巧了,我也有一个HG8540M在吃灰,麻烦分享下咸鱼商家及价格

一两年前的事了吧。。那商家还没在都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两年前的事了吧。。那商家还没在都不知道了。

好吧,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