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脑主板上拆了些固态电容,请问这个电容耐压是多少

楼主(2021-11-19):
电脑主板上拆了些固态电容,拆得多了,混在一起,多数都标有耐压值,比如4V、6.3V、16V,但这种我认不了,请问这种电容耐压是多少?

网友:
猜测是16的

网友:
270微法16V对不对呢

网友:
应该是16V270UF

网友A:
12V的电路一般用16V,测下原正极是不是和+12V相通的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杂牌电容,完全不按套路来

网友B:
台湾 TEAPO 智宝 16v270uf 低ESR 10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的电路一般用16V,测下原正极是不是和+12V相通的就知道了

已经拆好久了,众多规格的电容在一起。要是刚拆,知道原来的电路,肯定能知道耐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湾 TEAPO 智宝 16v270uf 低ESR 105度

非常感谢,知道了。

网友:
电脑主板供电最高12V

网友C:
供参考:C:16V,  E:2.5V, G:4V, J:6.3V, A:10V, D:20V, E:2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参考:C:16V,  E:2.5V, G:4V, J:6.3V, A:10V, D:20V, E:25V

非常感谢,马克一下,以后有用。

网友:
16v 270uf的电容

网友(2022-08-15):
引用 网友C:
供参考:C:16V,  E:2.5V, G:4V, J:6.3V, A:10V, D:20V, E:25V

e 2.5v, g 4v,  E 25v,

网友:
16v270uf ,主板电压很低

网友:
这些一般情况下不要拆,就留着整块板,需要用的时候,再擦下来用

网友:
为什么我也认为是16v?因为标了16CG

大神科普,这个标示是否就是耐压呢……

网友:
我有几块电话交换机的扩展板,就是不拆零件,堆一起,时间长了,发现瓷片电容碰烂了好多

网友:
电脑主板普遍不会超过5V,猜测耐压是6V的,用在3.3V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