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什么好玩的diy电子手工推荐吗

楼主(2021-11-19):
Diy电子电路之内的。单片机也可以  简单点的套件

网友:
收音机套件

网友:
电机的调速器,这种东西应用挺多,各种功率都有。

网友:
套件的话那不就多了嘛,收音机,充电器,时钟 某宝太多了

网友:
可以玩玩家里用的智能控制

网友:
我只玩过矿渣、路由器、智能家居、车机

网友A:
DT830数字万用表套件,便宜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T830数字万用表套件,便宜又好用

十块钱一个的吗

网友:
模拟式的无线遥控开关

网友:
焦耳小偷电路

网友:
想做一个功率大点的超声波清洗器

网友B:
小电视要不要试试

网友:
首先工具准备,万用表.烙铁,螺丝刀,直流电源.然后做线性稳压电路,无论搭棚还是买成品套件,做出了一个满意的直流稳压电源那就开始做电子负载.然后做DC-DC电源,做成功后如果单片机基础可以又开始做数控电源.再然后开始AC开关电源或者改ATX电源.

网友C:
给小孩儿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视要不要试试

哪里有啊?

网友:
十到十五块钱一个,装完就有一个万用表可以使用,还可以学习测量原理

网友D:
       ZVS很耐玩,电路也简单,搭棚洞洞板均可,那阵子不断有人玩出新花样,成了某坛的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小孩儿玩的?

成人,就是无聊,找点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ZVS很耐玩,电路也简单,搭棚洞洞板均可,那阵子不断有人玩出新花样,成了某坛的作业 ...

特拉斯  感应电路?

网友:
玩雕刻机吧!我玩了5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