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机卡一体随身wifi怎么替换自己的卡

楼主(2021-11-19):
内置的物联卡强制实名,就很nt,有没有大佬教教的

网友A:
把esim芯片拆掉,,换自己的上去,,论坛有教程,,自己搜一下

网友B:
第二张图,把黑色的胶揭去,下面应该是预留安装卡槽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把黑色的胶揭去,下面应该是预留安装卡槽的位置

撕了,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esim芯片拆掉,,换自己的上去,,论坛有教程,,自己搜一下

大佬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直接把那个黑色的ESIM芯片拆掉,然后量一下ESIM的脚跟边上那六个脚是不是直通的,是的话买个6脚的卡槽焊上就行了,不是的话,有可能还需要改电阻啥的,或者不想改了直接从ESIM的焊盘上飞线到卡槽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