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方案。家用UPS,偶然得到了几个48V 50AH通信用的磷酸铁锂电池

楼主(2021-11-19):
偶然得到了几个48V 50AH 通信用的磷酸铁锂电池。
有个想法萌生了,给家里做一套逆变电源。
~~~~~~~~~~~~~~~~~~~~~~~~~~~~~~~~~
之前野外作业配置了一套(48V 100AH 磷酸铁锂,额定3000W 正玄波逆变器(应该是高频机)带个显示屏,不大),用着还好,焊机,角磨机都可以操。用起来很爽。

~~~~~~~~~~~~~~~~~~~~~~~~~~~~~~~~~~

现在想在家里搞一套,毕竟今年大家懂得,动不动就要停电。

方案1: 3000VA(2KW+)700左右买个APC二手UPS。
优点:皮实,耐用,充电,逆变可以在一起,把家里电路改下,真心做到不停电!
缺点:据说待机,使用功耗很高。(7*24使用频率,蚂蚁腿也是肉啊)

方案2:通讯机架逆变器,2000va(实测接近2KW)。有高频机,有工频机。价格400~700。
优点:也是皮实耐用,毕竟通信用的。
缺点:大部分不能充电!还要配置一个DC48V充电器(充满在56V左右),家庭断电可能要需要手动切换(后续做电路改善,但是也做不到USP那种效果,停电无感。)

方案3:淘宝销量大的那种逆变器,标准的纯正玄波,额定3000W(700左右,之前买过)。
优点:感觉待机不怎么耗电,之前搬家里用过1~2次。

缺点:不能给电池充电!据说高频机不耐大负荷冲击。切换逆变也需要手动切换或者后期自己做控制电路处理。

方案4:1000左右买个太阳能那种逆变器,
看描述可以:A.太阳能电池板充电(估计自己用不上)。B.市电充电。C.逆变成220V,其他:可以设置电池 & 市电优先。

看描述感觉非常不错,但是呢,看留言说,这种机器不耐用,爱坏。纠结中。。。。

~~~~~~~~~~~~~~~~~~~
家里负载无非:
照明(LED),电脑,投影 (LED的,功耗也不大)冰箱(压缩机,非变频)。空调(变频,看过负载率,缓慢上升,缓慢下降,冲击不大)。
额定有1.5KW个人感觉足够了。

个人感觉吧,能达到UPS那种效果,自动切换,来电自动给电池充电,方案4比较靠谱,但是怕用不住,

ps:考虑体积,估计会用2~3组 48v 50ah电池,算虚标和损耗,48V 100ah总有吧,4~5度电,家庭用2~3天没压力,城市供电不至于停电这么久。
~~~~~~~~~~~~~~~~~~~

大伙儿说说,那种方案感觉可以?毕竟折腾才有意思~~~~

网友A:
还是搞个二手的ups省事,工频耗电是大点,转化率也没有高频高,我的ups没有接过市电,都是停电应急开一下,科士达24V的,当时海鲜买来的,没那么多电池只能搞个24V,1000va的

网友B:
人家家里都停电,就你家灯亮着,小心被邻居举报,说你窃电!

网友C:
哪里动不动就停电?居民用电很多年没停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搞个二手的ups省事,工频耗电是大点,转化率也没有高频高,我的ups没有接过市电,都是停电应急开一下, ...

因为有电池支撑,所以想一步到位~!

功耗、时长、易用都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家里都停电,就你家灯亮着,小心被邻居举报,说你窃电!

夏天的时候,小区高压电缆爆了,修了1天多,就我家里有电,你不知道吹风扇,甚至开空调是多少开心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动不动就停电?居民用电很多年没停过了

今年停了2次,又一次还是最热的夏天。。。有了电池(原材料),那就干~

网友:
用大电容加逆变做成在线式的方案,寿命长,无需维护。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年停了2次,又一次还是最热的夏天。。。有了电池(原材料),那就干~

你这样很遭人嫉恨的。当心集体不满使绊子。现在的人都这心态见不得别人好。

网友:
一台发电机搞定,省事,但是可能会有点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有电池支撑,所以想一步到位~!

功耗、时长、易用都考虑下

变频空调可以考虑高频ups,便宜,损耗低

网友:
方案一加个自动或手动转换开关,平时直接市电,停电时再转UPS,没必要在线

网友:
UPS也最多给你个保存退出的时间。
没有太大的意义。
普通山特买一个算了。

网友:
搞太阳能的吧,比你那个说的爽。论坛里帖子看看

网友:
如果你们当地搞分时电价,就用方案4,半夜充电,白天用电;
不然建议搞方案2,作为备用电源,并不需要经常充电,可以用个5A的充电器慢慢补电;

网友:
晒下最近在测试的48100电池和5KW逆变器

网友:
这货要是给电动车用,能跑多少公里啊

楼主:
已经下单方案4了,3KW额定,可以太阳能,可以市电充电,
93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很遭人嫉恨的。当心集体不满使绊子。现在的人都这心态见不得别人好。 ...

你说这个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