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脑无法上网

楼主(2021-11-19):
最近电信提升了我家的宽带,从100M升到了200M,更换了光猫,原来只有两个输出端口(路由器和iptv各一个),现在增至四个,所以我的电脑可以直接接在猫上以增加电脑的带宽(路由器还未更新,其输出端口只有100M)。使用了一段时间,效果不错。可是前几天不知误碰了哪个键,突然出现了异常,现象是:网络是通的,微信和QQ也可正常使用,但就是打不开网页,打开网页时显示如下图(我用的是360浏览器):
其他现象有:插了网线后,即使选择无线上网也打不开网页,非要把网线从插座上取走才能正常上网。
另一台电脑在同样的使用环境下(用同样的网线)则完全正常。
对比两台电脑的网络信息:

左边是正常的那台,右边那台无法正常上网: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png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png
还有,1)若把网线从“猫”换接到路由器的输出端,则上网就正常了,但带宽则被限制在100M左右。2)更试过更换浏览器,同样无法上网。
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补上贴的两幅图片。

正常上网的网络信息

正常上网的网络信息

无法上网的信息

无法上网的信息

网友:
为什么这个IP会这样设置?不是一般都是192.168这样的吗?而且子网掩码还全是255,直接改成自动获取不行?

网友:
不会玩就全设成自动

网友A:
电脑可以直接接在猫上以增加电脑的带宽,这想法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可以直接接在猫上以增加电脑的带宽,这想法不对呀

正常使用时,网线接猫的输出端,用360宽带测速器,测到电脑端的带宽为200M左右,而网线改接路由器输出端,则带宽只有100M左右,带宽被路由器的输出端限制了。我的路由器比较老了,没有随光猫的更新而更新。

网友B:
光猫的型号有吗?是光猫拨号还是路由器拨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的型号有吗?是光猫拨号还是路由器拨号?

光猫拨号,以前都正常使用,只是近几天突然不行了。另一台电脑课正常使用。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你换下dns 就百度的180.76.76.76试试 关了ipv6看看 还有没有默认网关能上网吗 有路由器不填网关上不了网 拨号上网没注意过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和建议,但我没看明白你的意思,不知如何操作。其实,我感觉网络是畅通的,微信,QQ都能使用就是最好的证明。只是打开网页被限制了。我依稀记得打开网页时有时会出现代理服务器没有响应的文字。再次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可以直接接在猫上以增加电脑的带宽,这想法不对呀

有什么不对的,人家猫是千兆LAN,路由是百兆的

网友:
dns改成8.8.8.8试试或者改成自动

楼主:
谢谢关注,好像都没有作用。我感觉网络是通的,只是限制了打开网页。

网友:
电脑网络是否设定了代理地址?

楼主:
谢谢帮助。肯定没有故意设置代理地址,如果是也是误操作造成的,也不知怎么改正。为了赶快解决问题,重装了系统。现在电脑正常了。感谢各位的建议和帮助。

网友:
IP地址被设置成了代理IP地址了

网友:
你家是光猫有几个网口?如果不是两个的话换个端口试试,只有两个网口的话还是接路由器吧,另一个端口被定义为IPTV的VLAN了,不能用来上网的,想要千兆换个全千兆路由或交换机

网友:
首先你补充的那两张图是宽带链接的图,要看本地连接的图,能上微信打不开网站是DNS服务器解析域名时的问题,具体哪里问题,看你说其他电脑正常,那就和你碰什么按钮没关系,和网络没关系,是电脑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点。我新装的猫有四个输出口,一个接路由器,一个接iptv,正是因为多了两个口,所以萌发了将电脑直接与光猫用网线连接的念头(路由器没有及时更新)。关键是已正常用了一段时间,后来突然不行了。现在的处理方法是重装电脑系统,就不再纠缠问题出在哪里了(典型的实用主义),问题已经解决。特此把信息反馈给大家。再次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