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标电瓶车锂电能带估计多大的逆变器?

楼主(2021-11-19):
这个天能4812,也不知道啥电芯。有人拆过吗?
纯正弦波的,500w电热壶成不成?12Amax是峰值电流
还是可以持续长时间的电流?有无坛友测试过

网友:
48v12a的电动车电机一般也就350w吧

网友A:
12ah是容量,意思是12A电流能放电1小时,具体放电能力,看电芯和保护板

网友B:
逆变器接电水壶用效率太低了,请教一下,有没有直接用电瓶的热水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2ah是容量,意思是12A电流能放电1小时,具体放电能力,看电芯和保护板

人家讲12a电流没错啊确实写的12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讲12a电流没错啊确实写的12a

万一是输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逆变器接电水壶用效率太低了,请教一下,有没有直接用电瓶的热水壶?

直接搜直流热水或者车载热水

网友:
这种都是1c左右额定12a 最大15a到20a 电芯是可以2c 就是保护电芯

网友:
一般10的保护板15吧 最大不超过20吧  不会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