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助牧田10.8电池怎么连接

楼主(2021-11-19):
如题,拆解时忘拍照片了。

网友:
三个串联,对应接在保护板即可

网友:
自己比划下,可以找出接线方式的。

网友:
电池是串联的方式,焊接上就可以了,红色的那个是测温用的

网友:
这个呀不明白,就不要弄了!很危险的

网友:
楼主威武霸气啊,不拍照就敢拆,并且还敢不记住

最牛的是过来求救居然还敢不发保护板详细照片

网友:
再开一个电池,做对比,哈哈哈哈

网友:
就第二张图那样放置电池,引线自己好好理理就行。

网友A:
刚好打算换电池,打开给楼主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打算换电池,打开给楼主看看吧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