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FD-200D型发爆器EX拆解

楼主(2021-11-19):
闲言少叙,直接上图,由于手头没有钳子,电路板拆不下来,以后会补图

网友:
看起来乡土气息很浓

网友:
点雷管的,按哪里起爆?

网友:
壳壳很结实的样子,啥材料

网友:
引爆需两步,第一步开关往左拧充电,第二步开关往右拧放电引爆。我猜的

网友:
现在1号电池不太好买了吧

网友A:
我就想知道:拥有这个违不违法?手机已摁好110,就差摁播号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拥有这个违不违法?手机已摁好110,就差摁播号键了。 ...

引爆需要四节1号高能电池,需要两步,发布这个不违法,网上有都有售卖的,我这个是捡的,外壳是绝缘木之类材质官方名字好像叫电木,我只是好奇,只是以为雷管线接蓄电池两个电极引爆就行了,整这么复杂感觉不对劲!

网友:
这个改一下,可以电老鼠吗?

网友:
就是电池经过变压器升压储存在电容里面,放炮时钥匙向右拧,电容对放炮回路放电起爆
电雷管为了安全,专门有一个安全电流,给电雷管通电但是小于这个电流,电雷管是不会爆炸的
这个作用,是用来检测放炮回路是否接通完好用的。
试想一下,假如电雷管故障断路了没有检测出,拧完了炮不响,你是去还是不去?

网友:
俺收藏了一个古董铝合金外壳的,有时间上图

网友:
倍压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