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路由器外壳+卷发棒PTC做加热板拆手机后盖

楼主(2021-11-19):
飞鱼星路由铁壳利用,ptc是卷发棒里拆的(2块),开关两挡控制单块发热或双块发热,全功率时滴水在铝板上瞬间沸腾蒸发,目测120度应该有。就是铁壳开口没有趁手工具比较费劲,还好成品后不是太丑,拆手机换电池预热后盖不错,还有就是冷天把菜放上面可以保温。

手机发图片乱序?我依次上传的呀!

网友A:
间距太近了,中间再加一层薄铁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距太近了,中间再加一层薄铁皮

铁壳底座不是很热,夹发棒内的PTC功率不大,要是高温那种铝板肯定不能离底座这么近,能把塑料件烤化非常不安全

网友B:
不错,铝板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铝板买的吗?

所有部件都来自废品站,线材、开关、插座、铝板(路边捡的)、路由器壳…没花一分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片片不错

捡的,不花钱

网友D:
厉害了!是不是加个接地线更安全一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是不是加个接地线更安全一点儿?

出租房里就没地线,除非自己打一根钢筋到地上,我感觉绝缘做好点,只要不进水应该没啥安全隐患

网友:
挺好的,也算废物利用了

网友E:
楼主试试能不能做铁板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试试能不能做铁板烧

功率不够应该不行,买那种工业型的发热模块配个大铝块,上面放个不锈钢片应该行

网友F:
漂亮废物利用这铝板是哪来的简直是绝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漂亮废物利用这铝板是哪来的简直是绝配

几个月前路边捡的,看这个铝板表面光滑又厚实,没其它用处就废物利用下。

网友G:
铝板中心温度最高,边缘温度最低,要是觉得中间太热了就往边上挪一点,完美的温度选择

整个铝板面积大,一马平川,看起来非常爽

建议把铝板和外壳的间距弄宽点,换个长点的黄铜座子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铝板中心温度最高,边缘温度最低,要是觉得中间太热了就往边上挪一点,完美的温度选择

整个铝板面积大,一 ...

关键铝板背面不平,只能利用有效空间放两片ptc距离过近。
铝板离底座铁壳过近是考虑功率不高应该烤不坏里面塑料件。

网友H:
加热片功率有点小,做了个灯珠都拆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热片功率有点小,做了个灯珠都拆不了

这个不是拆灯珠的,想拆灯珠就要换发热功率更高,那样铝板也不能距离铁盒底座这么近,会烤化塑料开关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