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修改forceflash文件里的一个小小参数,增容SM3280/3281贴东芝颗粒增容

楼主(2021-11-19):
1.写在前面:一直没看到有人发布修改forceflash文件的教程,为了回馈热心的坛友帮助,特发此方法!

本方法不保证每人都成功,不保证一定增容,不保证增容多少,风险bug未知,仅仅是一种方法提示探讨,有可能损坏你心爱的U盘,楼主不负任何责任!想清楚了你再试验!!!

2.首先你要有一个3280/3281贴东芝颗粒的U盘,在 DEFAULT.INI文件里面,3280CapacityPercentage=改99,进量产工具后,不要再点设置!!开始量产。如果报错FW USER,就适当改小,试试最大能量产多少容量,以我的电脑里面显示为准。然后跑圈,确定能100%pass。例如,楼主3281+256g东芝颗粒,最多228g,跑圈正常。

3.进入正题:
打开ForceFlash-S0821.SET,搜索你的颗粒ID,出来10几段。找到括号里面含有(2plane)的3段,把第10位的3改1,3段都改。并且在 DEFAULT.INI文件里面,3280CapacityPercentage=改99,进量产工具后,不要再点设置!!开始量产。如果报错FW USER,就适当改小,试试最大能量产多少容量,以我的电脑里面显示为准。

效果:楼主3281+256g东芝颗粒,容量出来242g,增大14g容量。而3280双贴256g东芝颗粒,增大了20-30g。别的牌子颗粒也可以试试,不保证一定成功。。
但是连续写入速度会减为原来的一半,原来90M/s ,后来50m/s左右。

原理:未知!猜测把2plane模式改为1plane模式。。。。

网友A:
难道加速就是靠减小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加速就是靠减小容量?

大佬有没有3280+b17,tlc直写的固件?3282可以关slc cache,也许3280也行

楼主:
其实,还有别方法让东芝颗粒增容,容量增加和这个差不多,而且不降速。。。等tlc直写固件放出,我就发出来。。

楼主:
增容后不降速度,跑圈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有没有3280+b17,tlc直写的固件?3282可以关slc cache,也许3280也行

没有。我买的3280 板子一直在吃灰

网友(2022-04-16):
引用 楼主:
大佬有没有3280+b17,tlc直写的固件?3282可以关slc cache,也许3280也行

求问大佬,3282如何彻底关掉slc cache

网友(2022-07-19):
感谢大佬,虽然没有找到怎么把不支持的颗粒信息添加到3281AB里,但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2022-09-21):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3-03-30):
引用 楼主:
其实,还有别方法让东芝颗粒增容,容量增加和这个差不多,而且不降速。。。等tlc直写固件放出,我就发出来 ...

可以放出是什么方法吗

网友B:
我3280bb开东芝9efl的时候遇到了相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3280bb开东芝9efl的时候遇到了相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之前的方法有的颗粒不管用,用下面的方法吧。在 DEFAULT.INI文件里面,3280CapacityPercentage=改93,进量产工具后,不要再点设置!!开始量产。如果报错FW USER,就适当改小,试试最大能量产多少容量,

网友:
需要时间来消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3280bb开东芝9efl的时候遇到了相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同样的问题,9EFL上3280损失的容量太恐怖了,上903也没这问题,不过用3281 BB单帖的话,64G可以开出来59G左右,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的方法有的颗粒不管用,用下面的方法吧。在 DEFAULT.INI文件里面,3280CapacityPercentage=改93,进 ...

和19楼的情况一致,3280双贴,共128G只能开出65G左右,而且读取很慢(写入正常),放2246xt可以开出118G 而且跑圈也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