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骚红联想YOGA充电器YG65,求教从哪里能找到这个定制电容

楼主(2021-11-19):
淘了这个骚气的红色充电器,无损打开,直接量到这个大电容容量只有3uf了,电容是400V 100uf,尺寸18*20mm

然而麻烦来了,搜了马家,1688,立创都找不到同样型号的,通常都是400V 100uf,尺寸18*25mm的,

求教从哪里能找到这个定制电容,多谢多谢

补充内容 (2021-11-29 14:07):
用了82uf的电容,已成功修复

网友A:
两个 并联 或 串联,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 并联 或 串联,行不行?!

位置放不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位置放不下啊

直接跟店主商量一下,就买18*20的,5块买两个。68uf,不上最高功率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其实容量小一点没有关系,82μF,68μF,甚至是47μF,我觉得影响不大。

网友B:
电容的容量和体积是正比。如果你找遍市场上都没有这个体积容量的,说明原来这个电容是虚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容量和体积是正比。如果你找遍市场上都没有这个体积容量的,说明原来这个电容是虚标的。 ...

我查了电容厂家官网的规格型号里也找不到尺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电容厂家官网的规格型号里也找不到尺寸的

大的加小的,或者多个小的都行,容量少20%实际没影响。

网友C:
说不定就是个套壳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不定就是个套壳的电容。

喝毒奶粉长大的吧

网友D:
C2832325  C781267  立创商城买这两个 换一下 容量小一点 问题不大

网友E:
联想老双标了,可能就是个套壳电容,按功率算65uF足够了

网友F:
打开二手网站,然后买一个坏的同款充电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联想老双标了,可能就是个套壳电容,按功率算65uF足够了

买了68uf的了,回来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开二手网站,然后买一个坏的同款充电器就行了

哈哈,我就是淘的坏的回来修着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C2832325  C781267  立创商城买这两个 换一下 容量小一点 问题不大

谢了,先用68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跟店主商量一下,就买18*20的,5块买两个。68uf,不上最高功率应该问题不大 ...

68的这个体积还是比较多的,买了回来试试看

网友G:
红宝石有一款体积就是这个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红宝石有一款体积就是这个大小

能有链接么,感谢

网友:
60多瓦不一定要100微法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