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蓝牙连接器

楼主(2021-11-19):
自从iPhone取消3.5耳机插孔后,蓝牙耳机就开始风靡起来了……这里分享一下我入手的两个蓝牙传输器。自己diy版本也不贵才七块钱左右就到手了。白色的是刚收到的,不建议大家去购买!(还好没特意花钱入手,对比自己diy的音色差太多了……diy的听歌效果和耳机插孔听效果差不多。白色的听起来就如同白开水一般。用了天猫农场和签到红包最后才实付款1.7)

网友A:
M18  28  38三个版本,有些还虚标5.0其实都是4.1/2  音质还可以的。就是网上没有这个JL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B:
诺基亚数据线竟然还没碎

网友C:
这是我去年闲在家没事做的,用的蓝牙模块跟你的一样,真的觉得这个模块效果真的好,我现在直接接功放听了,续航2天2夜还没结束,实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202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去年闲在家没事做的,用的蓝牙模块跟你的一样,真的觉得这个模块效果真的好,我现在直接接功放听了 ...

您的手艺还不错!这蓝牙模块音效真心不错。便宜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诺基亚数据线竟然还没碎

我只是用薄铜片包围起来而已。数据线可以滑动的,包围起来就是担心模块与外接电源断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用薄铜片包围起来而已。数据线可以滑动的,包围起来就是担心模块与外接电源断开。 ...

可能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有一条6220的原装线,外皮早几年就已经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诺基亚数据线竟然还没碎

2013年诺基亚X6的数据线,现在依然坚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18  28  38三个版本,有些还虚标5.0其实都是4.1/2  音质还可以的。就是网上没有这个JL芯片的数据手册 ...

很多都已经是5.0了,4.2的芯片都没了

网友:
白色那个声音有问题的原因是输出隔直电容太小了,低频基本没了。驱动普通低阻耳机,建议220微法或者更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都已经是5.0了,4.2的芯片都没了

这个芯片只支持4.2 协议。因为没有数据手册,也不确定是不是后期可以通过软件升级5.0。M18/28/38用的是同一颗芯片。外围电路不同。

网友:
黑的这个我用锂电池听起来有电流声 不知道咋回事 接音箱没电流声

网友E:
能不能接在老攻放机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接在老攻放机上

当然可以 用3.5转2莲花头 手机1a充电头供电 动手能力强的话装进功放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然可以 用3.5转2莲花头 手机1a充电头供电 动手能力强的话装进功放里

哦。谢谢效果怎样有链接吗

网友:
天猫农场的红包咋搞?我只知道淘宝有签到红包(可惜现在每天只给0.2元,停签10多天后,再进还是2毛,号号黑了)芭比农场偶尔会给一个红包。
好多人说杰理方案蓝牙声音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