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gps定位器,12v改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1-11-19):
打算将电动车的gps定位器改锂电池供电,
打算将锂电池接vbat,充电用tp4056小板搞定,这玩意充一次电能用多久?一节18650,按照2000毫安计算。

网友A:
不能,bat有可能是12V经过二极管过来的

网友:
这东西休眠的时候工作电流很低,只有检测到设备移动的时候才开始工作,计算电流的话只能按最高和最低电流来算,实际上并不准,因为使用情况不同

网友B:
为什么不用主电瓶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主电瓶供电

想改个随身gps跟踪设备玩玩,买一个全新的要100元左右,这东西改一下感觉挺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bat有可能是12V经过二极管过来的

这里还有个vbat,这东西当年论坛很多都入手了。

网友:
GPS定位器原来在电动车都有应用了。

网友:
好像是之前很便宜的那款GPS,直接4.2V接BAT和GND,用12V就可以达到充电效果。

网友:
2000mah用两周左右

网友:
这种东西,应该内部都有带充电电路的额,人家本身设计就支持电池供电。
建议,通电测一下GND和VBAT之间的电压,不难判断出这东西原始设计用什么电池
然后装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