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士顿a400,大佬帮我看看是什么主控

楼主(2021-11-19):
主控打的金士顿CS4341AA,短接到电脑显示SM2258AB,所以是2258还是2258xt啊

网友A:
这照片拍的,全貌都没有,你这是来求助的吗?

网友:
2258XT,不要想太多,个头这么小~~~

网友B:
2258XT,不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58xt的a400:swea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258XT,不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58xt的a400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3242-1-1.html

我遇到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照片拍的,全貌都没有,你这是来求助的吗?

第一次求助 没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3242-1-1.html

我遇到过一次

见多识广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8XT,不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58xt的a400

一直以为是ps3111......

网友:
学习了,以后知道了

网友:
没看见缓存颗粒? 那就是58X了

网友:
金士顿这型号PS3111 2258XT 88NV1120 随机抽奖

网友:
开卡软件各种试,看他现不现身、、、

网友D(2023-11-02):
你好,我这个短接哪里呢?我的和你的用的主控和颗粒是一样的,就是板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这个短接哪里呢?我的和你的用的主控和颗粒是一样的,就是板不一样 ...

左下角,两个孔

网友:
我短接后无法读取硬盘信息,不短接还可以读取硬盘信息,但无法量产,量产就显示闪存连接失败,并且2258xt的设置密码是多少?

网友:
已想办法知道设置密码,进去后设置了Micron,256Gbit,MT29F256G08CBCBB(L06B)(SM2258XT)做为程序,不知道对不,还有出现FlashID 与 FlashDB 不同,不知道是不是颗粒有问题,如果颗粒有问题就没必要修吧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A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