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教2246xt开卡不识别,都是提示 Read FlashID Fail

楼主(2021-11-19):
固态硬盘格式化的时候断电,然后就挂了
主控2246xt
颗粒型号 intel 的 29f32B08NCME2
试了所有的开卡工具,都是提示 Read FlashID Fail
看了一些帖子好像要设置flash setr 这个颗粒的参数,目前没参数无法开卡

网友:
上个ID图看看啊

网友A:
先用工具查查ID正不正常啊

网友:
接U盘上去,做清空。ID是固写在颗粒里面的,不会丢失,肯定是哪里出错了,清空一般都能解决。

楼主:
识别不到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工具查查ID正不正常啊

什么东西都识别不到,id那里也点不开

网友B:
短接ROM成1024再看看ID正常不

网友A:
应该没有短接吧?短接后是1024M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ROM成1024再看看ID正常不

是的,短接了,windows显示1024m,开卡软件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短接吧?短接后是1024M啊

是的,短接了,windows显示1024m,开卡软件不显示

网友C:
点了右侧的  scan  drive  按钮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了右侧的  scan  drive  按钮没有?

点了的,按教程走的
就是识别不到

网友B:
转接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接卡问题吧

可能是,我重新买个转接卡试试

网友(2022-01-04):
可能是供电问题,测试一下各个电感供电,台电s800固态的板子,开卡、跑rdt一切正常。

网友:
断电挂了,可能盘片出问题了,硬件问题,直接重新开卡只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