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手25lv铣床试用

楼主(2021-11-19):
改了个车床动力头,用的是考伯特无刷修边机,用了个应该汽车发动机减震支架的东西改造,锯成两半,铣平面加钻孔攻丝,开孔器铣平面真是又快又便宜,哈哈哈哈,唯一杯具的是以前买的便宜货垃圾平口钳,今天用力夹一块钢板,怎么感觉越来越难夹紧,后来发现断了…………

网友A:
我看小说,情节里有老师傅 用铣床玩抛光的,当我看到楼主的图片,可以确定,小说就是小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小说,情节里有老师傅 用铣床玩抛光的,当我看到楼主的图片,可以确定,小说就是小说。
...

铣床抛光很正常,车床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小说,情节里有老师傅 用铣床玩抛光的,当我看到楼主的图片,可以确定,小说就是小说。
...

抛光确实可以啊,主轴上夹个刀杆,刀杆上羊毛轮,

楼主:
铣床比车床好玩多了,而且能做的东西也多,改完三轴以后,很多功能都能代替车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床抛光很正常,车床也可以

模型网有高手拿车床做蜗轮,做齿轮,还有车改铣,铣床拿来当车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铣床比车床好玩多了,而且能做的东西也多,改完三轴以后,很多功能都能代替车床了 ...

车床铣床分工不同,车床挑丝你铣床来一个看看,车床车外圆你铣床来一个看看,所以别说什么代替的话,那是小白说的!!!

网友:
我也干废了一个这种夹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床铣床分工不同,车床挑丝你铣床来一个看看,车床车外圆你铣床来一个看看,所以别说什么代替的话,那是 ...

外圆要求不高,铣床完全可以啊,堂刀,或者直接数字控制三轴进刀,短丝杆完全无压力,现在的情况是这两种工具已经融合了,多轴结合,一次装夹精度更高,反正我的感觉是在同样都是手动的情况下,铣床确实能做的东西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圆要求不高,铣床完全可以啊,堂刀,或者直接数字控制三轴进刀,短丝杆完全无压力,现在的情况是这两种 ...

外圆要求不高?那内圆呢?讲真的车床内外圆直接出镜面都不算啥。
我在本坛帖子里42楼做的一个小玩意,你铣床搞得出这简单的小东西吗?所以铣床车床不是代替的关系,而是分工不同相互配合。真要说车床才是机床之母。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9918-3-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圆要求不高?那内圆呢?讲真的车床内外圆直接出镜面都不算啥。
我在本坛帖子里42楼做的一个小玩意,你铣 ...

车床会玩的,改附件也能做到很多功能,我搞这个动力头就是为了解决车大的直径时候小车刚度和动力部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圆要求不高?那内圆呢?讲真的车床内外圆直接出镜面都不算啥。
我在本坛帖子里42楼做的一个小玩意,你铣 ...

内圆用旋转车刀的办法,铣床一样能做出很大的孔,而且还不受卡盘尺寸限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车床会玩的,改附件也能做到很多功能,我搞这个动力头就是为了解决车大的直径时候小车刚度和动力部够的问 ...

一般都是车铣不分家,也就是说有车床一般也会有铣床。有动力头的确可以完成很多复杂的工作。玩机械来51MX吧。这里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圆要求不高?那内圆呢?讲真的车床内外圆直接出镜面都不算啥。
我在本坛帖子里42楼做的一个小玩意,你铣 ...

我手上有一堆车刀刀片,然后发现不知道型号,不知道怎么去买刀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车铣不分家,也就是说有车床一般也会有铣床。有动力头的确可以完成很多复杂的工作。玩机械来51MX ...

那边发图很困难,确实高手比这里多的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边发图很困难,确实高手比这里多的多

那边现在网络大环境的原因,没有以前自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边现在网络大环境的原因,没有以前自由了。

木工论坛收费了,不去了,,模型那边感觉人气也不行了,现在都被视频网站把人拉走了,不过我还是喜欢论坛

网友D:
g恭喜买了大玩具啊 这个得200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g恭喜买了大玩具啊 这个得200斤吧···············

120公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床铣床分工不同,车床挑丝你铣床来一个看看,车床车外圆你铣床来一个看看,所以别说什么代替的话,那是 ...

铣床是可以加工螺纹的,只是没有车床方便,应该说每种机床各有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