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国产风枪焊台二合一 Lukey 852D+

楼主(2021-11-19):
用单片机控制的优点在 电位器用点阵触发是亮点。长按设置值直线升降。

网友:
编码电位器这个不错,调节很方便,不喜欢按键调节大小的

网友A:
有气泵,用电位器,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气泵,用电位器,赞

我的风枪就是气泵电位器组合,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风枪就是气泵电位器组合,有什么讲究吗?

质量好,性能稳定,比我才买的专业,我的热风枪,使用时间长手都能振麻了。。。另外调温没有旋钮,调节麻烦。好在我是业余选手,买回来才用不超过一巴掌,5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质量好,性能稳定,比我才买的专业,我的热风枪,使用时间长手都能振麻了。。。另外调温没有旋钮,调节麻 ...

鉴于你的精彩回答,赠送3张图打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