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4元的SM3267ae为啥都是bad block over setting (11)

楼主(2021-11-19):
试了海力士和镁光b0kb都是这样,而且都是FW5376,颗粒应该是支持的吧,固件原因还是工具的原因或者跳线的问题呢,求教

网友A:
3ce,看看跳线啥问题试试

网友B:
清空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3ce,看看跳线啥问题试试

144g的b0kb就是3ce的,r6r7拆下都试过了,没啥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空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量产工具清空可以不,试过一次好像没用,再去试试

网友C:
3268AB单贴8CE好用,双贴4CE真折腾人,试了几天了都还没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68AB单贴8CE好用,双贴4CE真折腾人,试了几天了都还没试出来

用黑片工具就是cannot find sm3259info,也在考虑换主控算了,太麻烦了

网友D:
你见过3267+B0K的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见过3267+B0K的方案吗?

不知道,网上查写着支持,所以试试,老工具是不认,新工具能识别,黑片开是直接cannotfind3259info,b0k开不了能把海力士开了也行啊

网友(2022-04-07):
sb8跳线,拿0欧电阻或一坨锡焊上

网友:
sb8跳线短接试试

网友:
3CE开不出来吧。另外就是真的支持么

网友:
3267好像不支持b0kb,换3268看看?

网友:
3267能识别颗粒,但是下面框里显示不出对应的isp固件,最近找过也没找到3267的b0kb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