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给川宇mf47现代乞丐版指针万用表加装蜂鸣器

楼主(2021-11-19):
10元地摊收了个表,还带9V电池。拆开看很新啊,精度不错,通断没有蜂鸣器不直观!这个估计被简配了,就上网学习加装! 参考网上的帖子:“南京产MF47A型万用表无蜂鸣器挡,有OFF档。但拆开电路板发现此版预留蜂鸣器安装位【off位置】,于是决定加装蜂鸣器档,加装所用材料:有源蜂鸣器一个,51欧姆电阻一颗。在线路板上找到预留位置蜂鸣器和电阻并联接入电路,把开关拨到off位置短接表笔蜂鸣器会发出1KHZ蜂鸣音,如果不发音有源蜂鸣器正负极反了,对调引脚极性即可。但此时表头不会偏转,在线路班上off档对应位置找到一个短接点,短接起来,此时短接蜂鸣器会发声表头并偏转,刻度近似于RX1档,这样万用表的OFF档就变成了buzz【蜂鸣】档,测试通断可不必看表针就知道被测物是否导通。蜂鸣器必须采用有源蜂鸣器,判断方法也很简单,给它两端通电【区分正负极】5V以下,可自己发音就是有源蜂鸣器,否则就不是。本方法适用于有OFF档且留有安装位置的电路板,其他如类同也可以加装。”

买了5V和3V的蜂鸣器,对比后好像3V的声音大,就用3V的了。并联51Ω电阻,看电路板是预留了贴片电阻位置,用色环电阻替代。
蜂鸣器接的正负极正反问题,可以找到电池正极的线路来确认(呵呵,避免来回焊啊)
短接电阻最小档,没有搞,放弃了通断测试时指针摆动功能。哈哈!!!

箭头是加装的蜂鸣器

红框内是加装蜂鸣器的两个焊锡点和并联的51欧电阻

网友A:
还以为一个做读卡器的还能做万用表?进来一看,果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一个做读卡器的还能做万用表?进来一看,果然

显然做万用表比做读卡器早的多

网友:
可以参考其他FM47加了蜂蜜器的电路,我记得不是你这样的。

网友B:
最近很多1元的数显万用表,不用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很多1元的数显万用表,不用折腾了

指针表在某些情况下比数字表好用一点。例如有的带保护的设备,上电瞬间就保护,指针表能看到指针摆动一下,数字表可能就啥反应都木有。最好指针和数字表都搞一台。

网友:
这表真垃圾,电阻都不用精密电阻,电流档的电阻功率也太小了。

网友(2022-05-12):
不是专业维修,这个万用表够用,关键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很多1元的数显万用表,不用折腾了

还有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