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用电学实验箱做再生收音机实验

楼主(2021-11-19):
我是如何打磨这部机器的。

这种2467电学实验箱,有木盒和塑料盒版本。从收藏价值讲,木盒那个版本更高,但我是先得到塑料盒版本,所以更喜欢塑料盒版本它的型号是2467-1。

去前年把它搭成单管机,后来又改成二管机,如图1-2。毕竟磁棒长,灵敏度比自制的55毫米磁棒来复再生机高。

然而前些日子发现图3的电路效果不错,所以有了做图中收音机的想法。

经过一天改动,已有雏形,如图4-6,因为套件只有两个三极管,所以我额外加了一个3DK3B小三极管,是焊接的,塑料袋里的3DX1放大倍数小,没有用。

因为我在山上,没有3AX31,所以就不用它了,所以实际上做成了三管机。0.1微法电容和3.6K那个电阻我没有。思索半天,用1.5K电阻代替3.6K电阻。而0.1微法电容位置先找两根线上锡,插好,等有了元件再焊上。这个电容是高频旁路电容,又不能省去,无奈中。

每个三极管的电流暂时调到1毫安,能听到电流声。我这里信号差,白天收不到台,晚上试试在不用它的情况下能不能收到台。

这架收音机往桌上一放,是不是可以冒充一下军队里的无线电工作者呢?呵呵。

网友:
 看到指针表、收音机,就知楼主是什么年代的人,

网友A:
像电子积木 小时候最想要的玩具 商场卖一百多 结果家里不给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电子积木 小时候最想要的玩具 商场卖一百多 结果家里不给买

我也是,不过有类似的可以实现,比如废旧玩具拆的电池仓,小电机,LED灯珠,白炽灯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