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电焊用的液晶变光镜片,外加改造

楼主(2021-11-19):
液晶变光镜片是一个很棒的发明,无论新手老手,电焊时都能做到焊接前能看清工件准确定位,焊接时瞬间变光确保不会伤眼睛!

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光敏元件检测到电弧光后给液晶板加电,让液晶反转,降低液晶板的透光率

下面是内部的样子:

楼主:
这个液晶变光镜片只安装了一个液晶板,从电路板上可以看到是能够支持双液晶板的

只安装一个液晶板,色号太低,如果大电流焊接,还是会比较刺眼的,所以花了21元在拼夕夕上又买了一个真彩液晶镜片,到货后拆下液晶片,叠加安装上去,就成了双液晶真彩镜片,焊接镜片的色号能达到最高的13级,大电流焊接也不会刺眼了

楼主:
叠加液晶片后的样子

楼主:
安装完成的样子,整个焊帽一共花了48元,效果堪比拼夕夕上要卖200元的东西,大家有需要也可以自己装一装

网友:
保卫地球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网友:
手上再拿一把酷毙灯,就是光剑了。

网友:
悄悄把光敏原件给你堵了

网友:
这不是曼达洛人吗?

网友A:
买的35块的比这个差远了,求链接

网友B:
用摄像头加屏幕的效果会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摄像头加屏幕的效果会更好吧?

你可能没有领教过电弧光的强度,普通摄像头直接曝死

网友C:
最好能和电焊机无线连接,避免传感器遮挡问题,检测故障连接失败停止焊接保护。

网友D:
我有两个不用电池的液晶电焊变光片,上面有个象小光伏电池板的东西,确实能变光,但是不能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两个不用电池的液晶电焊变光片,上面有个象小光伏电池板的东西,确实能变光,但是不能调节。 ...

你那个里面有电池,但不能更换,需要没事就让它晒晒太阳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能和电焊机无线连接,避免传感器遮挡问题,检测故障连接失败停止焊接保护。 ...

那需要与焊机里做个控制和连接电路,并与焊帽无线连接,专机专帽,成本太高也太局限了

网友E:
在哪买的,总共花了多少钱,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35块的比这个差远了,求链接

拼多多,焊帽 27.66,真彩镜片 20.36,一共48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哪买的,总共花了多少钱,给个链接

拼多多,焊帽 27.66,真彩镜片 20.36,一共48元

拼多多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摄像头加屏幕的效果会更好吧?

摄像头COMS会出坏点的

网友:
原来这个是要电池的,我还以为是光伏板发电激活液晶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