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帮看下这个万用表的问题

楼主(2021-11-19):
其他档位转到电压档(交流或者直流电压)时,有时不为0,而是莫名其妙数字,数字来回跳动,不归零,有时候会慢慢归零(或者归最后显示1),归零后能正常使用检测。不归零时候表笔短接都没用。旋钮触点没氧化。没看到有损毁元件。

网友:
查电容,应该有失效的。

网友A:
我还是怀疑档位选择那里磨出问题来了,中间走线绿油都磨掉了,PCB走线的铜皮都露出来了,是不是断线了?,你再仔细看看?  拿橡皮上去擦一擦? 搞点东西清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怀疑档位选择那里磨出问题来了,中间走线绿油都磨掉了,PCB走线的铜皮都露出来了,是不是断线了?,你 ...

仔细看了,应该不是这个问题,而且旋钮压紧或者松动,对数字跳动没啥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应该不是这个问题,而且旋钮压紧或者松动,对数字跳动没啥影响 ...

给那个红色的积分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B:
不接笔会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笔会不会

不接表笔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应该不是这个问题,而且旋钮压紧或者松动,对数字跳动没啥影响 ...

电池没电了?

网友:
估计是牛屎芯片即将“老死”了,我的几只炮灰表在报废前都是电阻档或电压档出现不归零及换挡时数字乱跳等现象。

网友:
仔细看红色电容跟前有一个三极管一样的元件,多半是它击穿有阻值了,以前修过这种故障,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