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求助 一个闪迪U盘变砖了,也无法格式化

楼主(2021-11-19):
求助各位大佬,我有一个闪迪的U盘,64G 的,之前一直用的很好,里面有不少文件神马的,买了很久,从未出现过问题。

不知什么情况,突然无法打开了。 我自己鼓捣了很久也没弄明白(好多年不研究这些东西,生疏了,给我整不会了)

下面有一些截图,求助大佬们帮我看看该如何折腾,谢谢!

外观是这个样子滴

插入电脑能够识别

进行了一些操作,均失败

总结起来就是,能够识别到U盘插入,但是获取不到更多信息,无法读取打开,无法格式化,无法进行任何操作。。。

我想把他工厂模式量产恢复,里面数据不要了,但是也没有找到具体对应的工具或者方法。

所以,来这里请教各位大佬,不知是否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

请各位指教!拜谢!

网友A:
换一个板看看吧,flash拆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板看看吧,flash拆下来。

这个要怎么拆FLASH?请大神指教

网友C:
闪迪主控没救,你这个一体化闪存也没救,一句话,你这个U盘没有啥利用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迪主控没救,你这个一体化闪存也没救,一句话,你这个U盘没有啥利用价值了 ...

呃。。。我一直认为还可以救一下呢。。。想折腾折腾。。。看来希望渺茫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板看看吧,flash拆下来。

物理疗法的话那就算了吧   没必要折腾硬件了。  如果是通过化学疗法还有得玩头。。。

网友:
售后吧,这个封装体积五年保也是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怎么拆FLASH?请大神指教

搞个风枪吹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风枪吹就是了。

一体封装何来的闪存焊盘

网友:
你这个u盘价值还不如一个土坷垃,土坷垃是0,你这个干费劲,是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