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全网首拆,Tp-Link巡警系列TL-IPC544TP-WB4暗夜全彩网络摄像机

楼主(2021-11-19):
在安放行业苦干了这么多年了,有幸拿到三剑客的新品,老板让测测效果,索性拆开看看吧,欢迎大家评论,先说参数,定位为暗夜全彩+AI  400万像素 POE可以设置拌线和人形检测。

先来个海报 TP是不是要打钱了

标签

外观,三剑客的设计果然与众不同

后壳,材质塑料,尾部有一块配重石块,保证平衡性,这机子还是相对较大的

主板部分,分两块主板组成,一块是芯片部分,一块是感光芯片和镜头,中间是散热版,是大厂的设计风格,内部设计结构上和海康 大华没什么区别

NT98562主控芯片,Novatek 联咏发布NT9856X,高性价比,内置DDR(512Mb/1Gb),4lane双sensor输入,支持RTOS。NT98566方案核心特点:1.arm Cortex A9 CPU最高1GHz;2.嵌入式DRAM: -NT98562-64MB -NT98566-128MB;3.纯Hw-cnn引擎 -支持PD和FD功能 -0.7Tops,最大10fps;4.支持H 265/264 / MJPEG编码 -NT98562-Max 4Mp @ 25 +子流 -NT98566-Max 5Mp @ 25 +子流;5.Nova Gen3高品质ISP:3DNR(TMNR3),SHDR,WDR4;6.SDK与NT9852x系列兼容

镜头版

壳头部分,铝制,有灯板和咪头

网友:
联咏的主控啊,效果怎样?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来几张暗夜里人形彩色全果录像截图看看,清不清晰

网友:
开始以为大变焦,实际上是M12小定焦镜头,好点的是CS大接口金属镜头玻璃透镜。联咏方案用在监控头次见到,以前见到不少是记录仪。

网友A:
tp的一贯风格,硬件缩到极致,这么大个后壳都是唬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p的一贯风格,硬件缩到极致,这么大个后壳都是唬人的

监控现在全是这样,也不知道为啥,其实按现在的技术更薄没必要搞这么大个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监控现在全是这样,也不知道为啥,其实按现在的技术更薄没必要搞这么大个壳子 ...

不大怎么高价,天网镜头采购价1w+一个,实际想一下价格

网友C:
想要撼动海康.没那么容易

网友:
是不是就是行车记录仪运动相机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要撼动海康.没那么容易

大华都撼动不了,但是TP的劲头很猛,硬件虽说不走寻常路线,但是软件挺好(个人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监控现在全是这样,也不知道为啥,其实按现在的技术更薄没必要搞这么大个壳子 ...

那还是有不一样的,专业监控的用外置镜头的区别较大,我就买了个znv中兴监控头,外置镜头清晰度不一样,随意调焦录像很清晰,唯独就是录像文件不能用普通剪辑软件编辑,只能播放。只要钱到位,国内大品牌海康,国外的axis之流的效果更不一样。

网友:
1/1.8的CMOS,想知道什么型号的

网友:
效果还好啊!曝光控制的不错!tp的高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