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12F烧录失败

楼主(2021-11-19):
优信买的esp-12f这块板子是带一块CH340的,但是换了两块芯片插上USB均没有出现串口
于是就直接拿条CH340的USB-TTL线

直接通电,能搜到安信可板子自带固件的wifi
GPIO 0接地,之后串口助手显示
ets Jan  8 2013,rst cause:2, boot mode:(1,7)
是进入烧录模式了

但是我试了两个烧录软件,一个直接等待,没反应
另一个是等待上电同步 然后失败

尝试过刷写时重新断电然后通电,还有刷写时rst接地一下,都没有用

串口信息

这个软件一直等待

等待同步,然后失败

楼主:
试了几次失败以后,变成模块蓝灯常亮了,USB-TTL通信灯也常亮,不接电也亮,半分钟后熄灭
串口不输出任何信息了

网友:
用arduino试试,要是可以正常下载,还是你的问题,

网友A:
确认是否有这些配置

网友:
要不要拆下来试试, 我以前烧IC的时候遇到过问题,线路上有东西,拆下来就可以

网友:
按4楼的方法应该可以,记得有1K电阻。再不行就按5楼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是否有这些配置

板子上都有的,这块板子还是自带CH340的,而且已经进了7烧录模式,还是不行
现在干脆没反应了,rst接一下地也不能重置
串口如果GPIO不接地的话输出的全是乱码
现在怀疑是这块单片机有问题,我买了一块8266带usb-ttl的再试试

网友:
换一套确定好用的模块开发板,然后 慢慢 再查这个的原因。

网友:
地和16脚有1k电阻,18脚与地短接进入烧录模式,3脚和供电有1k电阻,检查一下,然后烧录模式需要在上电之前18脚对地,上电后断开

网友:
我之前烧录的时候,也遇到过等待同步,按要求短接18脚就正常了。https://www.jianshu.com/p/d7c0dbb223a0

网友:
确定一下你的板子IO   拆下来写  不要用外置供电   用电脑来的5V 用1117 3.3  供电再写  猜的

网友(2024-02-22):
虽然不懂围观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