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闪迪U盘CZ880旧方案三版本128GB/256GB合照及评测数据

楼主(2021-11-19):
帖子说明
①帖子仅公布数据。
②帖子内容分为实物合照、各类性能数据、数据总览。
③希望评测数据能对各位有帮助,评测数据仅供参考。
④相关阅读
128GB双方案: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2983-1-1.html

实物合照

楼主:
实际容量

128GB

256GB

楼主:
信息识别

128GB

256GB

楼主:
峰值读写

中国制造128GB

中国制造256GB

马来西亚制造128GB

马来西亚制造256GB

马来西亚制造新标128GB

马来西亚制造新标256GB

楼主:
多项读写

中国制造128GB

中国制造256GB

马来西亚制造128GB

马来西亚制造256GB

马来西亚制造新标128GB

马来西亚制造新标256GB

楼主:
压缩基准

中国制造128GB

中国制造256GB

马来西亚制造128GB

马来西亚制造256GB

马来西亚制造新标128GB

马来西亚制造新标256GB

楼主:
数据跑圈

中国制造128GB

中国制造256GB

马来西亚制造128GB

马来西亚制造256GB

马来西亚制造新标128GB

马来西亚制造新标256GB

楼主:
实时读写

中国制造128GB

中国制造256GB

马来西亚制造128GB

马来西亚制造256GB

马来西亚制造新标128GB

马来西亚制造新标256GB

网友:
:praise 这么 详细

网友A:
楼主是U盘吧的那个琪露诺啊?

网友:
据说这货又tlc  mlc两个版本  相同容量容量大的是mlc

网友:
据说个880相同方案的西数绿盘都没这块。uf450000的绿盘比uf500000的写入慢

网友:
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
不管是TLC还是MLC 全盘写入都没掉速,我之前高价买的是119G的,应该是MLC:lo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U盘吧的那个琪露诺啊?

其实就是他本尊啦。。。

网友B:
其实主控还分两种,一种是
20-82-00369-2
另一种是20-82-00369-2B2

我还碰到有容量是128的,但是里面的闪存是256G的。这样的碰到过3个。

因为我经常拆这个CZ880. 通病最多是接口损坏。还有就是不识别。指示灯常亮。
还有就是存储芯片固件丢失造成的不识别。
降容的,也就是256改128用的,肯定是TLC。

从上面参数上看,数度差别不大。

网友:
好详细~最适合我这样的选择困难晚期

网友:
今天下午刚下单了一个
特意让买家看了,119g的应该是mlc
从此满足,安逸了,再也不需要其他u盘

网友:
怎么分辨是哪种闪存颗粒

网友(2022-03-19):
引用 网友B:
其实主控还分两种,一种是
20-82-00369-2
另一种是20-82-00369-2B2

这两个编号的主控通用,最近修过几个,互换正常识别使用。和CZ80的20-82-00369-1不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