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今天突然见识到一个很让人懵逼的问题,网卡插上天线,设备就会认不出来

楼主(2021-11-20):
有没有坛友可以解惑,单插一条没什么问题,mian和aux一起接上,就设备就直接消失了....就是单纯的好奇

楼主:
笔记本的m2.ngff的无线网卡。请问有没有坛友可以解惑,就是很好奇,天线是出了什么问题会有这么奇葩的现象

网友A:
天线不配套 或者短路了,插上后功耗增加,供电又不足,导致……

瞎猜的。。。。

网友:
可能是你天线的线序反了吧,,接反了可能会这样子,,主集天线与分集天线需要接对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不配套 或者短路了,插上后功耗增加,供电又不足,导致……

应该不是,因为之前用了是正常的,是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