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灯珠要使用18650电池当手电使用,需要加多大电阻

楼主(2021-11-20):
请问下各位大佬们,这款灯珠要使用18650电池当手电使用,需要加多大电阻,不加电阻直接使用可以吗?

网友A:
这种工作电流应是20毫安的,所以限流电阻=(4.2-3.4)/0.020 = 40欧
另,这种LED亮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作电流应是20毫安的,所以限流电阻=(4.2-3.4)/0.020 = 40欧
另,这种LED亮度不高 ...

可以推荐一款亮度高点的吗?

网友:
确实,40左右的即可,这灯珠,应该是普通小手电用的,不是强光手电使用。家里就有一个小手动就是这种灯珠,日常家用足够。

网友:
手电筒灯泡去掉玻璃泡留下灯座,led灯珠正负极适当调整,分别固定在铁壳,用704硅胶固定,当普通手电灯泡用,记得串了个10欧左右的电阻。几分钱一个用不着考虑寿命

网友:
这种比较大颗的草帽珠据说是0.5W,实际看到的采用单颗这种草帽珠的廉价手电,高亮档限流电阻大概是10Ω。(4.2-3.4)/10=0.08A。我甚至用4.7Ω的电阻来限流过,灯珠没烧,但可能老化得比较快。

网友:
草帽灯珠不行得用大功率1W LED灯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作电流应是20毫安的,所以限流电阻=(4.2-3.4)/0.020 = 40欧
另,这种LED亮度不高 ...

3.4 是一个什么参数?

网友:
电池别充太满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 是一个什么参数?

应该是灯珠最大电压

网友:
这led没有散热设计,,必须加电阻限流,不然很快热死,电阻大小以亮度刚达到很亮,再减少阻值亮度增加不明显时为准。想要更亮的可以把带有散热铝片的的废灯板的灯珠连带铝片一起剪下适当面积来用。

网友:
这类灯珠亮度不行,只能做到有光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3.4 是一个什么参数?

灯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4 是一个什么参数?

导通电压啊,只有高于这个电压灯珠才会亮,所以4.2-3.4才是多余的电压,要限流
灯珠颜色不同,导通电压不同

网友:
不加电阻我测试过,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作电流应是20毫安的,所以限流电阻=(4.2-3.4)/0.020 = 40欧
另,这种LED亮度不高 ...

看管脚,应该是0.5W的,我买过不少
按照0.5W计算,I=0.5/3.2=0.156A,R限流=(4.2-3.2)/0.156=6.4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灯珠最大电压

限流电阻应按照最不利电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