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开机提示按Ctrl+i进入画面Intel Rapid Storag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11-20):
最近电脑开机提示按 Ctrl+i ,试了一下打开如下画面

看不懂 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RAID(磁盘阵列)可以设置多块硬盘组成RAID0或RAID1、RAID5阵列,提高磁盘速度或安全性,一般服务器和NAS存储都会做成RAID5阵列。Intel Rapid Storage Technology(英特尔快速存储技术)

网友:
如果用不到这个raid的话,分为2种情况:单独插raid卡的,直接拔掉;主板自带的,进coms关闭raid模式就行了。

网友:
你的固态硬盘出现了smart事件,可能是坏道,新增硬盘时系统提示“non-raid disk”是因为原硬盘是RAID模式(BIOS中SATA mode设置为RAID),新硬盘并未设置加入RAID模式,才会有此提示

网友:
BIOS里面打开了RAID模式,改成AHCI模式就没有了。

网友:
BIOS设置一下。。。

楼主:
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