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棒的好搭档!特尖表笔转接头

楼主(2021-11-20):
使用万用表时有时候要量细小的点时,要更换特尖头表棒,这换来换去很麻烦,我在想是不是有那种转接头,在淘宝搜了很久都没有,有的也不适合表棒!
有天在海鲜店瞎逛就看到了下面这玩意儿,刚好符合要求!卖家价格硬又不包邮!但要用还是下单了!

就这小东西。热缩管卖家送的!

适合2mm直径的表棒,我量了一下几个表棒的直径都一样!

特尖头表棒可以退休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钢针改特尖表笔!线路板维修,粗笔尖几乎没有啥用处!特尖的好用。这个小东西挺有意思,但是怕丢

网友A:
请问下两个笔尖多少大洋?

网友B:
楼主,这个叫什么

网友:
这个还是太粗了,淘宝上有卖比这个更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叫什么

特尖快速插拔破线针!卖家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两个笔尖多少大洋?

10个30不包邮!不给讲价!

网友C:
电脑电源d型母口+缝衣针+签字笔笔芯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电源d型母口+缝衣针+签字笔笔芯不香?

如果去客户用这个还不给人笑话!

网友D:
是闲鱼上吗?沒搜到。有店铺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闲鱼上吗?沒搜到。有店铺名吗?

搜卖家试试!wenjunjiang01,HOBBYKING,不知哪一个

网友:
特尖防生活里不大放心,尖啊。

网友:
淘宝2.2一个,不包邮

网友:
东西不错,但是我暂时用不到,主要是感觉买东西顺带的话还是很划算的
单独买,酱油贵过鸡

网友E:
会增加接触电阻的吧?干嘛不直接用特尖表笔呢?我一直用特尖都没换过

网友:
淘宝不是有加定制的吗一套硅胶线也就70左右

网友F:
针头是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增加接触电阻的吧?干嘛不直接用特尖表笔呢?我一直用特尖都没换过

内部弹片结构接触电阻可以无视,我一般只在特定时候才会用特尖头,太尖容易戳到!这个转接头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针头是什么材料?

写的纯铜镀金!但不确定是否真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卖家试试!wenjunjiang01,HOBBYKING,不知哪一个

找到了,谢谢!原来这卖家根本沒给这货起名,所以根据你提供的货名根本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