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新买的玩具电动车为了转弯安全装了一对后视镜, police会不会找俺的呢....

楼主(2021-11-20):
俺新买的玩具电动车为了转弯安全装了一对后视镜, police会不会找俺的呢....

还可以改装点啥实用的装备啊.....

大师们多多指点.....

俺新买的玩具电动车为了转弯安全装了一对后视镜, police会不会找俺的呢....

网友A:
是电动车都有后视镜,哟!你说的是反光镜,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动车都有后视镜,哟!你说的是反光镜,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打错字了嘛......

是后视镜啊......

网友B:
换一个碟刹效果好点

网友C:
这么好的车居然没装防碰撞安全气囊太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碟刹效果好点

大师们你们不要太折腾俺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车居然没装防碰撞安全气囊太可惜了!

大师们你们不要太折腾俺了呢......

网友:
还差个美团的保温后箱。

网友:
还差个火箭助推器

网友:
倒车影像,驻车雷达,都需要

网友:
来对机翼,尝试飞一般的感觉

网友:
建议装一个,双镜头记录仪

网友:
还差一个后座的小可爱

网友:
飞行电动车不是已经快商用了嘛,不能落后啊

网友:
还差一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的妹子

网友:
如果改装照明灯的话,一定改那种只能照到地面,恍不到对面行人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