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 烯王玩家的福利 充电宝已改好三元锂 买头就送 香不香?

楼主(2021-11-20):
烯王的宝各路已经玩了大半年了
虽然说主控板性能强悍
可惜 只能适配铁锂3.2v电压
而铁锂能量密度远没有三元高
但改三元锂有雷点  容易翻车
平替保护板芯片贵不说
算运费快20了
不少玩家倒在改装的路上
于是..........
本店
代购回 平替保护芯片AAC

(随包福利 +9元芯片带走)
而且..........
请资深玩家改好了主板和保护板
特推出  三元锂DIY部件福利活动
买头就送(赠品三选一)

赠品A:第三代20v宝故障件(原版不拆)
含改装用电阻  自己动手改三元

或按教程激活了运气好也能用

-------------------------------------------
赠品B: 适配4串三元锂 20V高能宝主板
拆开改好有外壳和屏  不含电池和保护板
外壳有拆解痕迹  介意勿选
自备电池 组装高能充电宝
帮玩家避开改装中的雷点

-------------------------------------------
赠品C:适配原壳的 4串三元锂保护板
拆下替换上AAC芯片 到手直接用

不含宝原壳  有温控保险和均衡功能
改三元锂电池 有保护板还是靠谱点
-----------------------------------
!!安全提示!!
主控板最高可支持80+瓦充电
改三元锂电务必选 动力电池
所以对电池充电性能是有一定要求
普通18650锂电 抗不住5A大电流充
减寿命不说还有风险
如用普通(容量型)电池 或 旧电芯
所以强烈建议充电功率子在45W以下
控制电流 降低风险
改装有风险  折腾需谨慎

===========================
活动内容
订购 A款 60W高能充电头(纯PD头
要B款65W头 +4元(就拍B款头)
赠品 3选1
是玩大尺寸铁锂(难度低)
还是原壳改三元锂(性价比超高)
到手直接上高性能3.7v 18650
组装出自己的高能宝
(这性能级别的宝至少三位数
改装雷点  IC采购难题
全部都给各位安排妥了
这次铁汁们可以放心玩了
--------------------
三代20v高能充电宝
主控板特性出众
80W蓄能 PD 20V~45W供能
光这个主控板就不止20元
按DIY商品惯例
发货前都测试完好的
插电能亮屏且激活PD20V电压
电池端
空载电压在16V~17V跳动
即为功能完好
赠品中DIY套件不退不换的
焊接不保是国际惯例
--------------------
因宝主板要改 外壳有拆装痕迹
且无法无损拆
卡扣全损了
换好电池 胶水伺候就行
---------------------
三元锂DIY部件
改装才是正确打开方式
只适合有动手能力的铁汁
没技术 嫌麻烦 玩不起
请勿下单!!

==============
★★ 宝贝介绍 ★★
这货属于捡漏的故事以前讲过
不重复了 想看的点这里
先看高能充电头的实力

越来越多的设备使用PD协议快充
PD协议也有一统江湖的趋势
不说别的
2020年后的安卓手机全支持PD
水果系列的快充只支持PD
大热的 任天堂 Switch 也是PD
MacBook MateBook
MagicBook 小米本  苏菲
99%的轻薄本都是USB-PD供电
这一个头可以管大把设备

虽然铭牌写是45w的PD电源
实际内核是60W的  看实测

PD支持的常用电压档都有
9V  12V  15V  20V
一个头 从手机 游戏机
管到 笔记本
统统支持到位

功耗拉满 电压也没掉20v以下
这是测试电源品质的一个方法
硬拉能上66W  10%性能冗余
可见堆料不一般(通常满负荷都短斤少两)
===================

★★ 赠品介绍 ★★
激活后20v高能宝性能不俗

只要激活配合60w头 就是这效果

电池好 几乎全程65w
额定容量 3.2V 5000mAh
18分钟干满!!
改了优质电芯后的峰值
这种功率是不是很给力
幸运的是宝内电池组充点电压是14.6V
不改情况下就可以直接12V铅酸电瓶
然后我们再来看放电性能
供能方面也同样彪悍
高能宝主板拆开是这样的
充电宝的主控板 + 显示屏 + 保护板
主控是南芯的8802
基于这样的好底子
改装的空间就有了

5楼是玩家改装成品展示
5楼是玩家改装成品展示
5楼是玩家改装成品展示

楼主:
烯王充电宝改装成品展示 各种引用

玩物皆可充电宝
----------------------
有直接通过C口诱骗20v来驱动T12烙铁的
当然还有改成合体金刚的

这么高能的充电驱动怎么能浪费?
利用主控板改的高功率充电器
(换保护板可改 3.7V锂电三串充电器)
特别适合手电玩家
--------------------------------
因为电池组部分电压刚好12v
直接电池组改的12V车载设备移动供电
还有反过来改的

还有改到车内成万能车充的
改大容量电源就更多拉

这种带出去 恐怕要被按在地上摩擦吧

于是改了外观 看起来更“危险”了
是不是还有13秒2 ??

先剪红线还是黄线? :Strive:
35Ah 大单体  嚯 嚯 嚯
最硬核的就是改MCU
昨天刚完成了程序的调试
看成品

数控电源 2V~23V  5A
硬核魔改   是不是有赛博朋克那味了?
----------------------------------------

网友:
只能适配铁锂3.2v电压

网友:
烯王的宝各路已经玩了大半年了

网友:
可以接着继续玩的了。

网友:
烯王玩家的福利 充电宝已改好三元锂 买头就送 香不香?

网友:
宝已改好三元锂 买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是多少毫安的?

改好的三元锂  原壳可以放入4个 3000mah的 18650的三元锂电池 也就是 1.2W的容量

网友:
有点疯狂的改啊改

网友:
揭秘来了 拆机两铁一圈 廉价69包邮

网友:
充电宝已改好三元锂

网友:
王玩家的福利 充电宝已改好三元锂 买头就送 香不香?

网友:
充电宝已改好三元锂 买头就送 香

网友A:
容量是多少毫安的?

网友:
改好三元锂 买头

网友:
烯王玩家的福利 充电宝已改好三元锂 买头就送

网友:
王玩家的福利 充电宝已改好三元锂 买头就送 香不香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物皆可充电宝----------------------
有直接通过C口诱骗20v来驱动T12烙铁的当然还有改成合体金刚的
这么 ...

烯王玩家的福利 充电宝已改好三元锂 买头就送 香不香

网友:
烯王玩家的福利 充电宝已改好三元锂 买头就送 香不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