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内存占用还不到60%,就提示内存不足

楼主(2021-11-20):
什么鬼情况
如何查看真实内存占用情况

==================
虚拟内存、物理内存和换页内存: (整个概念还是有一些复杂,这里只简单描述一下)虚拟内存一般是指整个进程用到的(虚拟)地址空间,之所以是虚拟的,因为中间被系统内存管理器抽象了一层,说到这里就牵涉到一个进程的虚拟内存空间的问题,win32下面一般应用层的虚拟地址空间是2G,然后从虚拟内存地址到物理内存有一个映射关系,这个映射是由内存管理器来完成的,对应用程序透明。而虚拟内存里面一般分成保留内存(压根就还没分配的,只是占了地址空间的坑),物理内存(正在使用)和换页内存(从物理内存换出去的,或者分配后一直未使用),另外物理内存和换页内存都属于已经提交的内存。
提交的内存: 系统从物理内存或者换页内存分配给进程的那一部分。这部分内存在虚拟内存的线性地址中是连续的,不过在物理内存或者换页内存中,不一定是连续的。提交但未使用的内存一般都在换页内存里面,只有去使用的时候,才会换到物理内存里面,这点要注意。

https://blog.csdn.net/magictong/article/details/78998944

大概明白了,剩余的物理内存虽然未被实际使用,但是已经被某个程序预订了,地址空间已经被划走了,所以其他程序也不能用
保留(预定)的内存: 将虚拟内存空间中线性地址0xXXXXXXXX-0xYYYYYYYY标记为预定状态,但是并没有分配实际的内存。这样的好处是我先预定一部分线性地址,以免后面进程空间中没有这么大的地址范围可用(一般来讲只有服务器上面这样用得多)。这样预定后,0xXXXXXXXX-0xYYYYYYYY这块地址就被占用,地址空间也是资源,虽然还没有分配任何内存。

所以就会出现物理内存空闲,但是内存不足的提示,因为新开程序已经没有可分配的地址空间了,地址空间不足的程序就会挂掉
站着茅坑不xx,这内存管理机制堪称奇葩

预订内存会优先划分页面文件,实际使用时才转到物理内存
所以解决方法就是增加页面文件,任由这些奇葩程序来占用,但因为是站着茅坑不xx,所以只是标记一下地址空间,不会实际写入数据

网友A:
windows任务管理器---性能---资源监视器

网友:
那得看你是多大内存和做什么用了,要是只有4g内存,开机占不到60%很正常,你装一个最新版的ps,可能就会提示内存不足。

网友B:
最简单还是加就完了。WIN7对XP最大的区别就是支持4G以上内存。

网友C:
内存不足多数情况是因为缓存空间不足

网友:
是不是硬盘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任务管理器---性能---资源监视器

今天占用73也没提示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存不足多数情况是因为缓存空间不足

什么缓存

网友D:
那个负责提示的玩意儿乱来了,甭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负责提示的玩意儿乱来了,甭理它

确实乱来,但偶尔程序会挂,万一,就惨了

网友:
可能是磁盘缓存,Win是靠硬盘来做文件缓存的。

网友:
因为,提交内存也要占空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还是加就完了。WIN7对XP最大的区别就是支持4G以上内存。

你说的是32位和64位系统对内存管理的区别,w7和xp的区别并非这个,w7有32位的,而xp同样有64位的。

网友:
看图表你有一半的内存作为备用,剩余的可用内存只有13m了,这不就内存不足了吗。

网友:
提示未必准

网友E:
提示还是准的,你看看lz的数据,lz才4g的内存但备用内存却比你的差不多大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提示还是准的,你看看lz的数据,lz才4g的内存但备用内存却比你的差不多大一倍。 ...

看看这些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32位和64位系统对内存管理的区别,w7和xp的区别并非这个,w7有32位的,而xp同样有64位的。 ...

XP64位很多硬件驱动都没有,你见过几个电脑装64 XP用的?我反正是一个也没见过。

网友:
这就对了,你24g内存只使用了1.3g作为备用内存,lz才4g内存,却使用了2.1g作为备用内存,所以有些软件会提示内存不足。至于备用内存释放的问题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XP64位很多硬件驱动都没有,你见过几个电脑装64 XP用的?我反正是一个也没见过。 ...

这只能说明你接触的操作系统比较少,你也可以试试win7 32位,看看能管理多少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