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C1智能插座acdc电源电路板4颗电容全部阵亡

楼主(2021-11-20):
请教各位坛友,我手上这块电源板因为三相电断零线导致超压烧毁的tc1智能插座,拆开发现就这4颗电容全部阵亡了,好在后级部分没事,现在就是想自己换电容修一修。拆开发现电容的电路部分有一块烧毁严重,都已经看不清线路图了,想来咨询下各位大佬,这电容的线路图是不是就如我猜测的都是并联结构了,我用万用表量了后面那几个电容引脚确实是并联结构的,不敢确认。电容是400V22uf的规格。

借助一张网络上的完整拆机图片

网友:
看PCB都是并联的
第二个所在PCB烧的这么严重,难道是漏液引起短路了?

网友:
因为空间限制,使用了多个小容量的达成需要容量 。看那个变压器还是定制的矮版 。

网友:
超压这么多肯定听炮仗了

网友:
很明显c42和其它三颗不是并联的

网友:
这种烧机很难修的,表面看是几颗电容,实际可能还有其他,从图片上看,貌似输入的整流桥也鼓包了。